太陽能熱水器溫度控制機板故障

楼主(2016-09-14):
請教先進,
我家的太陽能熱水器設定控制溫度與時程的遙控面板突然沒任何顯示了(原本會顯示當時水溫、設定加熱溫度與設定的三個時程),
經檢查線路,懷疑太陽能熱水器溫度控制機板怪怪的,沒提供信號也沒給電到遙控面板;
以下是太陽能熱水器溫度控制機板,在量測左邊繼電器有電(220V),量測右邊繼電器則無,我需要再怎檢測呢!?有可能是哪個零件有問題呢!?

溫度控制機板

溫度控制機板

网友A:
先量一下紅色變壓器有沒有220v進來
如果有在量看有12v跟5v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一下紅色變壓器有沒有220v進來
如果有在量看有12v跟5v有沒有

抱歉,請問12v跟5v要量哪!?

网友A:
中間那兩顆最大黑色電解電容
底下那兩個腳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那兩顆最大黑色電解電容
底下那兩個腳量一下

您意思是要卸銲下那兩顆電容,量看看電容有沒有故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要卸銲下那兩顆電容,量看看電容有沒有故障嗎!?

不是  是量看有沒有12v 跟5v 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要卸銲下那兩顆電容,量看看電容有沒有故障嗎!?

看印刷電路板上印的字面意思是
胖的那顆正負極間有5V 瘦一點那顆正負極間有12V

网友:
繼電器算比較容易故障的!!

內部接點容易打火碳化!!   要拆下來測!!

网友:
電解電容損壞如果看外觀無損壞就要查是否充放電是否正常

网友:
藉一下樓主的圖,請檢查以下箭頭的電壓值或零件:
1. 5V是供給 MCU 工作用的,若不正常電路無法工常工作
2. 12V 應該是給繼電器使用的,若不正常,繼電器不會動作
3. 兩個晶体是用來驅動RELAY的,若壞了,RELAY也不會動作

网友:
順便借題請問一下 . 有大大知道第一張圖R7 . R9 ( 黑線 / 藍線)
那2顆墨綠色的電阻正確名稱是什麼?

功用與一般電阻差別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