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2JV 燒完BIOS不開機救助

楼主(2016-09-14):
機型:ASUS A42JV(主板K42JV REV_2.2)
問題敘述:未燒BIOS之前功能一切正常,只有CPU溫度高了一點。利用BIOS內建燒錄工具,燒完BIOS後不開機,插上ADP也沒有亮燈號。
請問站上前輩有此機型BIOS檔案可以分享一下嗎?
小弟想先重燒BIOS試一下!!!
另外再請教前輩們是用何種燒錄器?

网友A:
ASUS的要看記憶體座那邊才是真正的型號
請你看完再告知才能給你正確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的要看記憶體座那邊才是真正的型號
請你看完再告知才能給你正確的BIOS

獅子魚大大!
以補圖片,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
以補圖片,謝謝!!!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k42jv
這篇有BIOS跟教學
燒錄器的話一般地都能支援 RT809F 對許多PLCC32及PLCC44之類的存儲塊及MCU不支持
或高階一點RT809H

网友:
卸下,重新燒錄!!

网友:
會換  bios ic , 卸下 重新燒錄
網拍 有代燒 ,  是 郵寄
我找人 燒過 ,  你可能 起動區 燒壞了
是 P4 桌上電腦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回復,我正在等燒錄器跟IC到貨!!

楼主:
燒了BIOS依然無動靜。
BIOS檔案是參考下列網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k42jv
燒錄工具:USB SpiFlash 25系列編程器 25T80 BIOS 主板編程器,如圖。
燒入軟體:usb spi tool(附贈軟體)
燒一個BIOS需要50幾分鐘(不管是焊在MB上或單獨晶片燒錄),請問各位先進這樣燒錄時間對嗎?
剛剛有量測BIOS,確認3.3V有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燒了BIOS依然無動靜。
BIOS檔案是參考下列網址: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7 ...

這我也有買.....基本上幾秒就燒好了....

另外,不一定能on-board 燒BIOS.....
拆下來燒燒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我也有買.....基本上幾秒就燒好了....

另外,不一定能on-board 燒BIOS.....

Draculaxx大,
用單獨的BIOS晶片燒錄,也是一樣的時間。
燒好在焊在MB上,也是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Draculaxx大,
用單獨的BIOS晶片燒錄,也是一樣的時間。
燒好在焊在MB上,也是沒反應。 ...

那看是USB 1.1或USB 2.0

USB 2.0的 [FullSpeed] 或[HiSpeed] 有沒有設定好......

楼主:
有可能是USB速度問題,不過問題解決了!
到對岸去搜了一下,找了一個K42JV.BIN,在MB上直接用燒錄器(如上面回復的圖),燒錄時間約20分鐘。
竟然亮機了,安裝WIN10也正常,只有網路卡MAC不見了。

BIOS檔案如附件(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