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淡水收到的fluke-112

楼主(2016-09-15):
這是去年淡水收到的fluke-112,
可能是廠商來維修,忘了帶走
外表髒髒的,就被丟到回收區,
收回來就丟在一旁,
剛才挖出來整理一下,

外表好髒,擦擦還可以

fluke-112-1

fluke-112-1

後面還可以站立

fluke-112-2

fluke-112-2

開機功能都還正常

fluke-112-3

fluke-112-3

上面還有一條掛帶,可以掛在腰帶上,
或掛在被測機台上
不必浪費一支手

fluke-112-4

fluke-112-4

掛帶上還有強力磁鐵,測量時可以吸附在鐵面板或鐵架上

fluke-112-5

fluke-112-5

fluke-112-6

fluke-112-6

插上紅黑測棒

fluke-112-7

fluke-112-7

背面還有測棒座,

fluke-112-8

fluke-112-8

用慣普通指針三用表,這種電表用起來還是怪怪的!!

网友A:
那.....要出嗎  150酷幣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出嗎  150酷幣收

剛去找說明書,

先學學看怎麼用!!

网友B:
天氣好冷喔,手抖成那個樣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氣好冷喔,手抖成那個樣子 ...

颱風天欠溫暖啦!!

网友:
這台測完了,若不想自用想換現金,別忘了我!

网友:
是太高興了啦,撿到這麼好的東西!

网友:
fluke110 系列規格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居住地 台灣省 台北市
有人 居住地 只有 台灣省
為何 我 不可填入 ,  居住地

建議你不要再亂入了,發文請選好相關的討論版,以免造成困擾!
感謝配合!

网友D:
9#的回文因與本主題無關,故加以遮蔽處理,請wu-et大大加以遵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的回文因與本主題無關,故加以遮蔽處理,請wu-et大大加以遵循.

好方法,
常看到不知所云的回覆....

這台好用嗎?
我不太會用電子式的電表,
比較常用指針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方法,
常看到不知所云的回覆....

也別想的太多啦,使用起來和指針式的是一樣的。

1. 想想要量什麼
2. 選擇適當的範圍和功能,例如電壓、電流、電阻
3. 測試棒直接給它接到適合的測試點
4. 等一下,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
連這等貨都能回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9#的回文因與本主題無關,故加以遮蔽處理,請wu-et大大加以遵循.

感覺像"機器人"回文,混積分(殊不知 積分在痞酷 沒有太大做用就是了)...

再加機制 老大/版主 工作做不完,不加機制 又一直來亂,也很困擾...

网友:
真好運 連回收都可以收到不錯的電表n_1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別想的太多啦,使用起來和指針式的是一樣的。

1. 想想要量什麼

使用起來真的和指針式的很不一樣,
指針式的指針一擺,不必看錶頭刻度就可以知道好壞,
數字式要等數字跳動停止,看清數字,才知道好壞,
用起來怪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起來真的和指針式的很不一樣,
指針式的指針一擺,不必看錶頭刻度就可以知道好壞,
數字式要等數字跳動 ...

確實是怪怪的.......

這個不好的東西可以交給我幫妳處理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使用起來真的和指針式的很不一樣,
指針式的指針一擺,不必看錶頭刻度就可以知道好壞,
數字式要等數字跳動 ...

所以才說我不太會用,
都很懷疑電子式電表,
是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才說我不太會用,
都很懷疑電子式電表,
是故障嗎?

應該不是故障,
或許是數字式裡面A/D運算轉換需要時間吧??

如果把裡面的石英晶體頻率加高一點超頻,
不知道速度會不會變快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故障,
或許是數字式裡面A/D運算轉換需要時間吧??

你是用來量什麼,電壓、電流?
時脈應該是固定的,太快、太慢可能會無法工作!
看到一樓,工程人員會留下來,可能是有問題。簡單的故障就是內部的保險絲燒了,換一下就可使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起來真的和指針式的很不一樣,
指針式的指針一擺,不必看錶頭刻度就可以知道好壞,
數字式要等數字跳動 ...

這個原因是因為你是用autorange的內定功能,所以會比較慢,你有沒注意到面板上有個 RANGE按鈕,先按它選好測試的範圍,例如測電阻時選 M 歐或K 歐或其它範圍,就好像指針式的選測試範圍。
試一下,你會發現它快多了!
現在的數位電錶大多採用 autoRange 的方式了,不用特別的選擇測試範圍,較為方便,缺點就是偵測較久,較為廢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