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收到的兩隻小烏龜

楼主(2016-09-15):
這是去年淡水收到的兩隻小烏龜,
可能是學生畢業搬走了沒退給中花店性,
房東拆了丟回收啦!!

光世代的

ADSL-1

ADSL-1

ADSL-2

ADSL-2

ADSL-3

ADSL-3

ADSL-4

ADSL-4

ADSL-5

ADSL-5

這種烏龜還有甚麼用途嗎??

网友A:
上面的應該是無線路由,還有點用,下面的可能就只能拿來當一般的 SWITCH 使用了!
借一下你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應該是無線路由,還有點用,下面的可能就只能拿來當一般的 SWITCH 使用了!
借一下你的圖:

請教一下,無線路由,還能怎麼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無線路由,還能怎麼用啊??

你參考看看這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10&t=2168068

网友:
中花店性.............

看到照片終於懂了...

這設定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參考看看這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10&t=2168068

看看這個設定還真是麻煩啊,

真的看不太懂啊!!

网友:
這兩顆都是中華電信光世代客戶端的設備,要配合中華電信的電路才能發揮全部功能,拿來當單純 4 port switch也可以,只是耗電比一般switch高很多。

网友:
上面874,下面872,872沒用可以丟了,874若要當無線分享器的話記得改預設的lan ip(192.168.1.1),密碼就cht(s,n)vdsl,還有當然的是它的alarm是會持續閃的喔。

网友:
我覺得這東西沒有用.................

网友B:
這個沒歸還,還得繳賠償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沒歸還,還得繳賠償費。

好像是過了合約期,這些就報廢了。
像我之前申請 100/40,來裝機後,原來的 4/1 小烏龜也沒收回!

网友:
這個對在下這種搞網路查修的還算好用 (緊急時可以頂著用).

网友C:
VDSL客戶端設備必須對應光化箱內的設備,不能D-LINK前端配合勤後端,或者VDSL1配VDSL2設備~

CHT沒收回去大概是他們認為沒經濟價值了,只要沒要你賠錢就無所謂..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SL客戶端設備必須對應光化箱內的設備,不能D-LINK前端配合勤後端,或者VDSL1配VDSL2設備~

CHT沒收回去大 ...

CHT每年都會購新機,汰舊機.....
如果用了好幾年又再回收給用戶使用......其實派一次人力的工資比一台VDSL還貴,不如早早給你換新機以避免維修人力工資....

舊機收回去也是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過了合約期,這些就報廢了。
像我之前申請 100/40,來裝機後,原來的 4/1 小烏龜也沒收回!

到時退租時妳就知道痛苦  要賠3XXX

留下來露天賣 不管好壞 中華電信都可接受

現在在沒收以後要妳賠

我以前家有2線路  一條租給學生我的名子辦的學生自己繳錢
最後學生跑路  沒繳錢被斷線  過兩年中華電信寄通知書設備沒繳回
要3XXX  還好有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時退租時妳就知道痛苦  要賠3XXX

留下來露天賣 不管好壞 中華電信都可接受

要回收及繳回,是當你還在"合約"內你未繳錢,被斷線

所以依"合約"中華電信要回收舊設備"結案"

若是合約已滿,就會向上面其他人所說的一樣,一般多是更換新款的小烏龜
舊機基本上就算中華電信有回收,也是無帳丟掉~所以有些工程師根本也懶的回

网友E:
有時就是中華電信自找麻煩

弄個舊機給客戶裝
沒多久就故障又來跑一趟浪費人力浪費錢
這種事我碰過兩次
時好時壞不穩定---還要斷電重開機才能上網
還好後來換不同機型機器---------就不再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時就是中華電信自找麻煩

弄個舊機給客戶裝

我也碰過,
第一次裝機用舊型機種,
害我一直以為那是正常的,
常常有問題關機開機,
結果有一次很嚴重無法連線,
來換的人才說這是很舊的機種...
心理真是OS: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