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8000 美腿魔法師不過電修理

楼主(2016-09-15):
強颱莫蘭蒂橫掃南台灣,大廈中的ㄇ字天井可以觀賞~
升空的水珠與落下的雨滴相映的反差畫面。颱風中又遇停電,有悶!

轉檯,太子廟裡有神明加持........還有電
這種惡劣天候,只有天仙才會來送修

老天保佑! 終於盼到美腿魔法師出現

這台原廠判定無料,退修!

拆機,ㄟ害!主板4A/250V保險絲已斷路

經驗:如果是中間這支擎天揉捏馬達燒毀,連帶上游零件都會燒一串

拆除揉捏馬達接頭,單獨測試

還好,馬達空載運作電流正常,沒壞!

測量PT變壓器,正常,沒短路

三太子卡懶,都是從這個縫隙中取出主板

原來!主板上兩顆TRIAC短路

串載燈泡限流,供壓初試,零件上沒有其它短路再發生

可能這台美腿魔法師是.......夾捏小腿的橡膠脫出
造成夾捏過緊,馬達超載而燒毀晶體

重複串接燈泡測試,燈泡微亮,電功28.8W正常

將機器組合測試,燈號、功能正常

運作中監看G閘控制電壓電流沒有超過0.5W,OK~

執行接頭封膠、TRIAC封膠,防振

執行軸承潤滑、外物防範檢查

膠條邊封膠,防脫

強颱肆虐,風雨會生信心

网友A:
好讚的維修SOP理念 !

popcorn 大大
中秋節快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讚的維修SOP理念 !

popcorn 大大

大家烤肉節快了!

网友:
串載燈泡限流(某某篇,會亮,表示有短路),供壓初試(指的是送110v電嗎),零件上沒有其它短路再發生

网友B:
P大:
  第一次給你撿芬!! 居然把我心目中的無鋼 越吐 嫦娥仙子的這麼的!^@*#%*(( ,畫一張漂亮一點的,再給你嘉芬!!

网友B:
P大:
   靠勢三太子保佑和助陣,雄雄就把 示波器給掛上 G極!! 小的我膽子小又沒有三太子保佑,從來都不敢掛 示波器量測AC,斗膽請示 這探棒掛上 G極 那接地夾是不是放在 M1極? 你的示波器有接上"1:1 隔離變壓器"嗎? 這問題一直卡再心理三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
  第一次給你撿芬!! 居然把我心目中的無鋼 越吐 嫦娥仙子的這麼的!^@*#%*(( ,畫一張漂亮一點的,再給 ...

哈! 阿乾師都喜歡水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
   靠勢三太子保佑和助陣,雄雄就把 示波器給掛上 G極!! 小的我膽子小又沒有三太子保佑,從來都不敢掛  ...

示波器接地夾放在 M1或M2,碰到火線就會爆嗎

簡單想,G閘的脈波是從MCU而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接地夾放在 M1或M2,碰到火線就會爆嗎

簡單想,G閘的脈波是從MCU而來~ ...

請問 三太子:您腳有洗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 三太子:您腳有洗嗎?

您有看過  三太子在洗腳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有看過  三太子在洗腳的嗎??

三太子都用火烤腳…直接消毒了~不需擔心~

网友:
看太子爷PO文是享受。顺便说,大水是不犯太子庙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阿乾師都喜歡水水的~

P大:
   您真是全才,一定是三太子家持有方!! 美編也做的如此了得,三太子的LOGO應該也是你的傑作!! 給你兩嘉芬,以補上次的撿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接地夾放在 M1或M2,碰到火線就會爆嗎

簡單想,G閘的脈波是從MCU而來~ ...

P大:
  那下次我就熊熊給他掛上去,示波器若是放鞭炮我再送去給三太子收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大:
  那下次我就熊熊給他掛上去,示波器若是放鞭炮我再送去給三太子收驚!! ...

网友:
P大:
   下次再PO這種 毀壞烈士的文章,不能嘉芬要減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