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3299黑亮屏

楼主(2016-09-16):
TECO 3299 美眉收視CATV時爆一聲,變成有聲黑屏。
收修時用AV信號測試,也是依然~~有聲黑亮屏86W

主板各電壓正常

TCON為刀板左12V保險絲沒斷
請教先進沒公板下,如何能區隔是面板還是主板發生故障?
面板:V315B5-L02 REV.C3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觀察LVDS.
在沒有訊號輸入的狀態下,可以按MENU鍵,
這時測量每個DATA,都應該可以看見
波形在變化.
手冊裡的波形是真正的差動信號,
一般的探棒只能看個大概,但是準確率
還是蠻高的.
此方法在沒有專業測試工具的環境下,
可以大概的測出主板或是T-CON故障.

理論+實踐+工具,是最準確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觀察LVDS.
在沒有訊號輸入的狀態下,可以按MENU鍵,
這時測量每個DATA,都應該可以看見

讚讚讚,感謝海洋師父
LVDS+MENU鍵,來試看看

网友B:
三太子有背光嗎?  如有背光 就查面板了  這行常壞面板的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有背光嗎?  如有背光 就查面板了  這行常壞面板的基板

報告捷克師父
黑亮屏86W,就是指背光有點亮、黑屏
這台觀賞中有爆一聲,一定有零件爆裂,只是還沒找到~
因為這台的面板是四方鐵框,這要等到收修件少時才能挪出空間,拆面板

主板上目視檢查外觀,都很正常,電壓12/8/5/3.3/2.5/1.8V也都有
很擔心是刀板上的VGH升壓IC爆去~
還好有上來發問,吸收了你們這些老師父提供的指導~

网友B:
三太子 拆鐵殼 應該就有答案了 如是升壓IC爆掉 老實說不好修喔   有時候修好 可能面板也買單(慢動畫)我遇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觀察LVDS.
在沒有訊號輸入的狀態下,可以按MENU鍵,
這時測量每個DATA,都應該可以看見

感謝海洋師傅指導~
這台3299的LVDS測量與良品機測量比對,主板發出的LVDS應是正常
看來要拆刀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海洋師傅指導~
這台3299的LVDS測量與良品機測量比對,主板發出的LVDS應是正常
看來要拆刀板了{:14_ ...

懂得受益良多  不懂得還要問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 拆鐵殼 應該就有答案了 如是升壓IC爆掉 老實說不好修喔   有時候修好 可能面板也買單(慢動畫)我遇過 ...

拆到刀板,完了!
找不到爆源,刀板上測試點的代碼也沒見過

网友C:
哈!三太子又遇CM501,。看看各组升压正常否?

正常就查主控:1658A  供电、I2C总线、输出的差分信号等;

还没结果就断续拆,看有没有丫,如没丫就会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三太子又遇CM501,。看看各组升压正常否?

正常就查主控:1658A  供电、I2C总线、输出的差分信号等;

查CM501-01 CMMB 移动数字电视模块规格书,只有1.8V/3.3V工作電壓,這不是升壓器啊?
還是我查錯規格書。
CM501-01-ETC CMMB 移動數字電电視模塊.pdf (194 KB, 下載次數: 53)

CM1658A找不到PDF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CM501-01 CMMB 移动数字电视模块规格书,只有1.8V/3.3V工作電壓,這不是升壓器啊?
還是我查錯規格書。 ...

找錯了啊~~~

網上看的
圖片取自
http://www.bjjdwx.com/page-213723.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CM501-01 CMMB 移动数字电视模块规格书,只有1.8V/3.3V工作電壓,這不是升壓器啊?
還是我查錯規格書。 ...

找错了

CM501 DC/DC功能强大,12V输入,可出输5组电压:

VDD―3.3V  VADD―16V  VGH―23V  VGL―负5V  VCOM—7V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CM501-01 CMMB 移动数字电视模块规格书,只有1.8V/3.3V工作電壓,這不是升壓器啊?
還是我查錯規格書。 ...

http://datasheet.21ic.com/datash ... X17126BETM%2BT.html

与这片可象一样,不仿参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到刀板,完了!
找不到爆源,刀板上測試點的代碼也沒見過

找不到 !
有人爆米花 ,我聞香而來。

藏在下面 ,要分我吃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捷克師父
黑亮屏86W,就是指背光有點亮、黑屏
這台觀賞中有爆一聲,一定有零件爆裂,只是還沒找到~

不對啊…
有時爆裂聲,僅是因斷電而產生的喇叭爆聲而已
並非真的有零件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對啊…
有時爆裂聲,僅是因斷電而產生的喇叭爆聲而已
並非真的有零件爆裂 ...

有道理 面板變黑屏同時,12V電源受到衝擊而從喇叭發出一聲異聲
害淋杯查一天都沒找到"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错了

CM501 DC/DC功能强大,12V输入,可出输5组电压:

今天想到可以用良品機的LVDS,供給懷疑故障的面板(刀板:V315B5-XCN1)
仍然是~黑屏無影像

刀板上只測量到12V、VDD3.3V 、DC TO DC 1.8V
VGH 0.00V、VGL 0.00V,其它VADD、VCOM、Vre刀板上沒有標示
這台故障超出三太子的能力,打算當殺肉機囉!
謝謝悠閒兄、巨風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