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找到洗印刷電路板的蝕刻槽

楼主(2016-09-16):
要當MAKER,但遇到要洗電路板時,不知道還會不會捲起袖子呢?剛剛在工作室找蝕刻槽,終於讓我找到最後一組,為什麼說是最後一組?因為我記得我以前一共買三組,第一組放在以前的公司沒有拿回來,第二組送給一位熱心論壇的會員,所以這是我的最後一組。

以前的人洗電路板如果沒有蝕刻槽,都是用盆子代替,在洗單面電路板時,有電路那一面是向上,為了加速蝕刻時間,會使用溫水,及在過程中要一直搖動盆子。為什麼不把電路面向下?如果把電路面向下,那電路那一面會磨到盆子底部很容易失敗,而且看不到電路面也不知道洗好了沒?

有專用的蝕刻槽是的確比較方便,這種蝕刻槽是直立式的,電路板是垂直吊著蝕刻,就算沒有搖動也能蝕刻,只是速度較慢而已,如果想加速蝕可使用溫水或加溫器,若再加一個小幫浦,那就等於是在搖動小盆的效果一般,只要蝕刻液藥效不減,那電路板通常幾分鐘就可以洗好了。

我知道一定有人問這一套多少錢?我記得一套是兩千多元,覺得很貴吧!其實蝕刻槽可以自己做,門檻很低,造價低廉,如果有現成材料可利用,那可能不花錢就能做好,或許拿來當MAKER 的第一個教材很適合。

网友:
跟我家的魚缸一樣啊!!
我也可以用魚缸來洗電路版了!!
還可以看小魚游來游去!!

网友A:
私藏ㄍㄟ司,
都挖出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私藏ㄍㄟ司,
都挖出來了,

所以這是用氯化鐵來洗電路板的,高工時常幹這種事!
說到氯化鐵,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

我在露天找了一下,現在還有人在賣這類產品,價格約1500 左右,以前用氯化鐵洗電路板,常是用油性筆來繪製,大量的話使用網版油墨印刷。現在就方便多了!可用照相或顯影劑,不過使用氯化鐵還是電子科的基本技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是用氯化鐵來洗電路板的,高工時常幹這種事!
說到氯化鐵,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n ...

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
學姐嗎????
會不會有毒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
學姐嗎????
會不會有毒阿!!!

我查了下資料,毀譽參半,最好還是不要拿自己健康來試,你可用GOOLE以關鍵字來找
維基 氯化鐵
氯化鐵 補充鐵
就可找到一些資料了,不過我還是覺得多吃富含鐵質的食物來得安全,像多吃菠菜!
至於是誰,我不便說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
學姐嗎????
會不會有毒阿!!!

小莉莉說的啊,我想她是在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
學姐嗎????
會不會有毒阿!!!

可以喝啊,然後就送進醫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是用氯化鐵來洗電路板的,高工時常幹這種事!
說到氯化鐵,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n ...

後來都不是在用氯化鐵蝕刻了,都是用"環保蝕刻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莉莉說的啊,我想她是在騙我的!

當然是假的,
你認真就輸了~~

网友D:
在學生時代老師有拿這個出來操作教學過, 用來證明溫度會影響氯化鐵的蝕刻速度.
上班後要做實驗用小板子就被教導用鹽酸搭配雙氧水來蝕刻了.
兩者的速度真的沒辦法比!

网友:
這個東西用 不透明的氯化鐵來洗電路板,
不是不行, BUT...有些失去透明槽方便觀察的用意
還是推薦 使用環保蝕刻液 (藥液 透藍)

另外 使用時注意  少數有時會有小氣泡(直徑約1mm) 沾附在板上
若是沾到線路邊  看到時我都是手動 開關開關 氣泵
  固定流動 變成 陣陣波動 推走小氣泡

Lazy 大...握手一下...我也在用鹽酸搭配雙氧水來蝕刻 ... 這是 PCB 板工廠的作法
適用 噴嘴式加壓沖蝕

因為 蝕刻速度快   以沉浸式要注意  細小線路側蝕  ( 想像...野柳女王頭 )
一般手做使用 鹽酸雙氧水+沉浸式+氣泵 時
感覺能看到清楚線路時  別貪心立刻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這是用氯化鐵來洗電路板的,高工時常幹這種事!
說到氯化鐵,站上還有位女性朋友用來補充鐵質的!n ...

應該是比較便宜了,或者是我記錯價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資料,毀譽參半,最好還是不要拿自己健康來試,你可用GOOLE以關鍵字來找
維基 氯化鐵
氯化鐵 補 ...

氯化鈉 補充鈉
氯化鉀 補充鉀
氯化鐵 補充鐵
........................
請勿食用過量蛤!!!

以前小時後幫老爸洗電路板,
盤子碗公雙手都是鐵鏽味,
補了不少鐵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氯化鈉 補充鈉
氯化鉀 補充鉀
氯化鐵 補充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學生時代老師有拿這個出來操作教學過, 用來證明溫度會影響氯化鐵的蝕刻速度.
上班後要做實驗用小板子就被 ...

沒用過鹽酸搭配雙氧水,
蝕刻速度會比氯化鐵快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沒用過鹽酸搭配雙氧水,
蝕刻速度會比氯化鐵快嗎??

開個玩笑,勿生氣。
氯化鐵吃多了不夠勁!想換鹽酸+雙氧水,不好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開個玩笑,勿生氣。
氯化鐵吃多了不夠勁!想換鹽酸+雙氧水,不好啦!

鹽酸+雙氧水可以補甚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氯化鈉 補充鈉
氯化鉀 補充鉀
氯化鐵 補充鐵

"....
以前小時後幫老爸洗電路板,
盤子碗公雙手都是鐵鏽味,
補了不少鐵質!
....."

想到  温瑞安武侠小说 [ 四大名捕 ]的  鐵手
令尊該不會是 裡面的 諸葛神候...《四大名捕》的師父
從小就這樣 練出 鐵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鹽酸+雙氧水可以補甚麼啊??

可以補喉嚨,氣管和胃,補到不用餵,直接用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