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CD-WBF40不過電

楼主(2016-09-16):
內人把整台拿去洗之後,不過電
已拆開如二張照片,電路板是沒有弄到水的。請問
接著的處理是??? IMG_20160916_111850_HDR(001).jpg

网友A:
你可以送象印服務站檢查,
檢查不用費用,服務超好.
如果小問題還會幫忙修好.
我遇過幫忙修好,
沒收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送象印服務站檢查,
檢查不用費用,服務超好.
如果小問題還會幫忙修好.

但泡水是人為的 會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泡水是人為的 會修嗎

檢查不用費用,
我那台也過保很久,
而且也是人為,
我懶的修...
如果報價太貴,
回家再自己修....
網路搜尋看看,
有文章提到...
象印服務很好....

但熱水瓶不適合水洗,
只能外觀擦拭...
女生又比較不懂電器...

网友:
泡過水的電器,先用吹風機吹乾或放在乾燥通風處幾天,讓其乾燥,接著量一下電源供應部份(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給你建議一下!

网友B:
你拆的部分是電源基板,最上面還有一塊顯示基板 及按鍵開關,把它拆下用吹風吹乾。再試試。

网友:
我剛剛去看了家裡那一台,
是跟你同機型,
6樓已經提醒你,
開關那邊也有電路板,
今年七月維修就上方的面板裂,
水跑進去,造成短路,
服務站有幫我換零件...

网友:
圖二的兩顆電解電容換一下。

网友C:
要跟夫人好好談談,不然下次有可能是電鍋.鍵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跟夫人好好談談,不然下次有可能是電鍋.鍵盤…

哈哈 ~~
老婆是個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的部分是電源基板,最上面還有一塊顯示基板 及按鍵開關,把它拆下用吹風吹乾。再試試。 ...

正解,上頭的輕觸開關跟電路板也必須檢查

网友D:
這種老婆很好ㄚ~~維修師傅很愛

昨天我同學上班的保養場一天拖20台車,有近15台車都是女生車主~
開去衝浪搞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老婆很好ㄚ~~維修師傅很愛

昨天我同學上班的保養場一天拖20台車,有近15台車都是女生車主~

衝淹水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種老婆很好ㄚ~~維修師傅很愛

昨天我同學上班的保養場一天拖20台車,有近15台車都是女生車主~

可能是想測試有無水鴨子的功能?結果是旱鴨子,需要維修保養改造更新,小姐夫人窮的只剩下錢了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想測試有無水鴨子的功能?結果是旱鴨子,需要維修保養改造更新,小姐夫人窮的只剩下錢了吧!呵呵 ...

倒楣的都是付錢的老公

网友:
積水還拼命衝過去,結果吃水了

网友:
象印維修零件超貴
洗前是好的,建議等晾烘乾
沒屋頂的賣場有一台 可取零件

网友:
先將各部電子元件吹乾,圖內的兩顆電容看起來激凸了,不用量直接換新電容,再將熱水瓶衣服脫了,查一下溫度保險絲是否斷路?有就換新,沒斷路就先組裝回去,大膽的供電測試是否能正常供電使用?

网友:
不知樓主完修了嗎 ?

网友:
這液晶板用手甩乾後,放進相機用的除濕箱2天,基板如沒有銹斑,應該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