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Panasonic NN-SM332 維修

楼主(2016-09-16):
那天微波完打開門的當下

忽然驚見內部有如閃電般的一閃

有人在偷拍我的食物不成?!

不是不是,應該是保險絲斷了才對

於是很天真的拿著15A的保險絲(原20A)裝上,一樣再閃一次...

只好繼續往下查了

因為是門打開才會燒保險絲
看起來應該是微動開關出問題

這顆微動看起來怪怪的...
門上下兩顆都是這種情形

門中間的監控開關看起來就正常

既然要換了,那就三顆一起吧,免得改天又再拆一次

將新的歐姆龍微動裝回
在買零件時,一直在考慮是否台製還是歐姆龍
最後多花了幾十塊買歐姆龍,希望它能耐用一點

裝回後收工!!

咦~不對,保險絲仍然會燒斷...

而且這次關門就燒

花了一堆時間後

才發現原來三顆微動開關的圖雖然都是Nc型態

上下兩顆微動開關是No接腳出來

中間的監控開關卻是Nc接腳出來

然後接回去時以為全是接No,所以情況相反了...

將中間的監控開關接回No腳後

終於結束這場鬧劇

网友:
恭喜完修~~
舊的可能氧化而已,
清一清,
上個油,
當備品....

网友A:
這國際牌也太遜了吧!! 我家的伊瑪還有以前的尚豪都沒有遇過這種問題,微動開關應該是短路才是,記得,這開關是第二道防線,使用中一開門應該系統會切斷電源,若是沒有切斷電源就會用微動開關來把保險絲燒斷.我幾乎每天 都會使用微波爐,但是我都會等到微波完成警報結束再開門,不知道你是否也如此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國際牌也太遜了吧!! 我家的伊瑪還有以前的尚豪都沒有遇過這種問題,微動開關應該是短路才是,記得,這開關是 ...

查了一下紀錄,這台從102年1月使用至今

幾乎也是每天都使用

每天使用數次 (我家吃飯很像流水席,要吃的人自己去微波加熱)

當然也是都等到微波停止發出"噹"的聲音才開門

從來沒有過微波當下去開門的情形

所以在猜是不是這三年多來太操了,微動開關就先掛掉了...

网友:
哇!厲害!非常人。感謝提供。

网友:
微動開關品質不良
果真魔鬼就在細節中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紀錄,這台從102年1月使用至今

幾乎也是每天都使用

不好意思! 請問 cbhcbh 大 您住哪裡 ?  金屬氧化嚴重 !!

以前我在 陽明山 、北投, 硫磺區。 看到的金屬接點,都是這樣發黑氧化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請問 cbhcbh 大 您住哪裡 ?  金屬氧化嚴重 !!

以前我在 陽明山 、北投, 硫磺區。 看到的金屬 ...

我住高雄

不過或許是門前有一條大排水溝,所以濕氣很重

之前忘記將電腦主機側蓋蓋上

將主機閒置半年沒開,等要用時已經壞掉了

看了一些金手指相關的地方都氧化了...

网友:
開關的金屬接點會跳火,接點上有併個消除火花的電容更能延長壽命。

网友:
利害喲!這不是專業的燒再多20A的保險絲也修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