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HX750 上1/4顯示不良

楼主(2016-09-16):
請問一下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是面板問題的機率高嗎?
爬過文 有看到說有可能是 軟排線 需要清潔
如果是這樣那就自己拆來清潔一下

不管是 選單畫面或任何輸入畫面都是固定上面1/4 顯示不良
感謝

网友:
Hx750都馬壞面板,不用拆啦⋯⋯

网友A:
面板NG
有研究精神可拆來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NG
有研究精神可拆來研究看看

多言就是有的修的這兩天修了兩台32EX650
兩台狀況不同  但故障狀況相同
橫線重影 一台會會跳動
修好一台  一台還在搏鬥中
今天修好LG 42 LED面版吃壓VGL 會無電壓
拆下軟排 正常  以修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