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上海第四电表廠MF14型萬用表

楼主(2016-09-17):
我今次都是介紹較少人討論大陸生產的指針萬用表,原因是他們的表有些特色是其他廠生產的萬用表是有所欠缺的。
大陸生產的指針萬用表中我覺得比較有特色的一定是MF14,因為MF14內裡的電阻除了一只67K是炭膜外其他的全是線繞的。
MF14亦是大陸過去十多款最出名的表其中之一款,我這MF14是生產於1973年9月,已經有43年歷史。
與MF10相反,MF14是低靈敏度的表,它的直流阻抗只有1000Ω/V,而交流阻抗是400Ω/V(其中2.5V檔更只有100Ω/V),MF14是不適合電子電路測試,只適合電工用。
雖然靈敏度是低過MF10,但MF14精度是比MF10高,直流電壓/電流及電阻檔的精度誤差是1.5%,而交流電壓及電流檔是2.5%。

和MF10一樣,MF14表頭旁邊都是有"磁通量調節環",它可控制磁通量去調節表頭的靈敏度,這個裝置真的在其他表廠是很少見到。
調較方法和MF10一樣,表頭靈敏度偏低時反時針轉一下,可使靈敏度略微升高;表頭靈敏度偏高時正時針轉一下,可使靈敏度略微下降。

楼主:
MF10的個子已經是很高大,但MF14比MF10再高多10mm左右,請看下圖MF14與一枚9V電池高度之對比。

好的指針萬用表其中一個要求就是水平或垂直的偏擺角度都要相同,大陸過去生產的老表在這方面的表現真的是強項,全無問題!

水平放置

垂直放置

楼主:
萬用錶最重要是測量要準確!

MF14是高精度萬用表,DCV/DCA及電阻檔誤差只有1.5%,ACV及ACA是2.5%。
指針錶的錶盤之電壓檔核度通常是有50小格,即每小格的數值是滿度值的2%,如滿度測量時以1.5%誤差計算針指左右偏擺不可大於3/4格(0.75格)為合格。
和MF10一樣,我的MF14是收藏用,所以錶到手時一樣只檢測基本功能是正常及做一些表面清潔的工作,不會再刻意作功能調整務求誤差有更好的表現。

以下圖片可以看到,MF14的所有電阻檔一樣是針針壓線,幾乎是零誤差。
而DCA及DCV能檢測的檔位(因為手上基準儀功能有限制)全部都小於0.25小格的偏差,即誤差小於0.5%,部份檔更加能壓線,性能是超卓的。
ACV只能用AC220V作測試對象,先用FLUKE數字錶檢測出約是217V,MF14的AC250V檔都是測出相近數值,準確程度亦是難以想像的好。

測試10Ω電阻

測試100Ω電阻

測試1K電阻

測試10K電阻

网友A:
古懂哦!

我有个500也不错,不过个子太大很少使用

最喜欢MF-47,外壳摔破了,准确度还杠杠的

网友B:
請問這裡面是裝什麼電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裡面是裝什麼電池?

好像沒看到裝電池的地方啊??

有三支銅柱是接電池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裡面是裝什麼電池?

MF10跟MF14都要裝兩顆電池,一顆1.5V二號電池,另一顆是15V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沒看到裝電池的地方啊??

有三支銅柱是接電池的嗎?

電池室在背蓋上,利用彈片跟銅柱相連接。

楼主:
我犯了一個錯失,就是沒有為後殼及電池室拍照,明天補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裡面是裝什麼電池?

MF10及MF14都是用一枚C型 1.5V及一枚10F20 15V電池。
電池是裝於背殼的,再用電極片連接,這設計有一大好處,是電池如流出液體亦不會浸蝕到表裡的零件,而且電極片是用螺絲固定,損壞後更換是好容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MF10及MF14都是用一枚C型 1.5V及一枚10F20 15V電池。
電池是裝於背殼的,再用電極片連接,這設計有一大好 ...

看來要比老的話,只有我這台WESTON MODEL 660 跟你有得拼︰

http://bbs.pigoo.com/thread-46187-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只有我這台WESTON MODEL 660 跟你有得拼︰

http://bbs.pigoo.com/thread-46187-1-1.html

這萬用表很好,其中一個設計我是最欣賞的,就是可以收納隱藏的手柄。
如可以看到電路板另一面就更滿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懂哦!

我有个500也不错,不过个子太大很少使用

我有一個MF18,和你的MF500是有點相似的。
MF47很出名,其中以有"金蛋及大紅袍綠袍電阻"為最高級,如果MF47外殼可以更大方及高貴一點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來要比老的話,只有我這台WESTON MODEL 660 跟你有得拼︰

http://bbs.pigoo.com/thread-46187-1-1.htm ...

我老爸以前用日製的OL-64D,
裡面用的是22.5V的,
大小和9V電池一樣,
接頭是方形也是在兩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老爸以前用日製的OL-64D,
裡面用的事22.5V的,
大小和9V電池一樣,

我都有萬用表是用22.5V電池。
在書本上曾經見過有45V、90V電,更早期的萬用表不知會否用到這類高壓電池作電源?

下圖左上角就是22.5V電池

网友D:
哈,使用 22.5V 的電錶我也有用過!很懷念,這種規格的電池現在還在市面上流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使用 22.5V 的電錶我也有用過!很懷念,這種規格的電池現在還在市面上流通嗎? ...

Eveready及Exell應該仍有生產,但市面極少出現,要的只可以在B&H或Amazon網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