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狗不會另開新分頁

楼主(2016-09-17):
最近發現, 有愈來愈多的GOOGLE公狗點下去會直接在原頁面出現,而不是另開新分頁,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朋友遇到類似的情形?

PS. 使用WIN7 x64+FIREROX x64 48.0.2.

网友A:
會反應這種事,表示你是長期默默公狗贊助者(不然怎麼會知道有這種情形?),在此謝謝你的長期支持。
請大家幫忙看看是那一個不會另開新帖出現,我再跟谷兄反應。
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反應這種事,表示你是長期默默公狗贊助者(不然怎麼會知道有這種情形?),在此謝謝你的長期支持。
請大家 ...

偶爾會遇到這種直接在原頁面出現而不是另開新分頁的谷兄公狗;
但怪異的是過一陣子再看到同一隻再餵一次又可以又另開新分頁出現...

网友:
我都習慣按滑鼠中鍵(滾輪那顆), 可以另開新分頁而且原視窗不會脫離選取狀態,很好用

网友:
me too!
win10+firefox
有印象的有BMW的廣告

网友:
我已經 粉9 沒遇上 這種情況了

WIN7x64bit + chrome

网友:
  偶而也遇過類似情形, 後來都拉功能表在新標籤|分頁開啟.

  雖然多了一道程序, 得以免除回前一頁面的困擾.

网友:
我沒有遇到!!
WIN7x64bit + chrome

网友B:
我沒遇過
我用 WIN7 x64+FIREROX x64 48.0.2.
不過 FIREROX >工具>選項> 以新分頁取代新視窗 這裡我是有選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遇過
我用 WIN7 x64+FIREROX x64 48.0.2.
不過 FIREROX >工具>選項> 以新分頁取代新視窗 這裡我是有選 ...

在下原本就這樣設定, 但一樣會發生在同一視窗出現公狗的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會反應這種事,表示你是長期默默公狗贊助者(不然怎麼會知道有這種情形?),在此謝謝你的長期支持。
請大家 ...

我沒有遇到!!
WIN7x64bit + chrome

网友:
我用...WIN7x64bit...  chrome版本 53.0.2785.101 m (64-bit)
每次按首頁公狗...都會新開分頁

网友:
我最近遇到了,起公狗的時後都不會跳別分頁,而且公狗會變成另一種形式出現,我使用的系統是XP 32位元,chrome
如下圖的案例,最近剛開啟網頁是正常公狗,

但過一秒後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楼主:
剛才測到 "即刻槍戰" 的公狗不會另開新分頁, 但因跳回後就消失, 故無法截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測到 "即刻槍戰" 的公狗不會另開新分頁, 但因跳回後就消失, 故無法截圖. ...

謝謝!我再跟Google 反應,也請其它會員試一下即刻槍戰是否會另開新頁呈現。

网友:
目前狀況:
這幾天努力點都有新開分頁~~

网友:
LMDE 2 + Firefox(opera)沒有問題,我都會同時按ctrl鍵讓他新開分頁!

网友(2016-10-17):
10月17日 我從晚上10點25分至10點30分間
在論壇的主頁面 上方公狗 都不會另開分頁

我是用 Firefox

网友:
Win10 為遇過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