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節能省電控制器

楼主(2016-09-18):
如果 發表 (我有好點子)版面不符,亦請版主/管理者移動...

以下(原文沒改) 是我在兩年前,還在公司上班,看到的現象,
想到可以做一個"節能省電控制器",來代替人工且能更有效節能,
應該也可用在大厦走廊,地下停車場...等等.

如大家有興趣,可多多討論與增加更多功能...

------------------------------------------------------------------
Dear All,
  每天中午休息時間(12:00~1300),公司都會派人(人力),
把辦公區的燈關閉(節能省碳)...

因應這個節能省電的行為,我想到一個東西(圖中的專利控制器...)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第一個,雖然可以中央(遠端)管控,但一樣要可以人工控制.
例: 上班時間(08:00~11:00, 13:00~1700)一樣可以手動控制.
不改變平常(人工)電燈開關的方法....
1. 不是用了自動,手動就不能用...
2. 自動出問題了,至少一樣能手動
(要不然那天上班,漆黑一片(沒燈),就!@#$%^&...)

第二個不能改變太多東西,容易安裝
所以要用AC電源線控制(專利控制器要有ID才能各別控制)

其他,也可以用在一般家庭中...
例: 一般陽台(的燈),我們可能需要設定固定時間.
  或白天(平常)自動關閉,陰天(CDS感應)或
你開關多次(跟多燈控制類似)表示要強制手動開啟...
之類的...

有人有興趣把它做出來嗎?

1. remote control with ID by AC power cord
2. more function for end user
3. ...

trust we, we can do it

節能省電控制器

節能省電控制器

网友A:
專利控制器?是指有現成的產品且已申請到專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專利控制器?是指有現成的產品且已申請到專利?

做出來,就是你(我們痞酷)的專利...

----------------------------------------
一般買不到你要的功能...
就算有,也會覺得太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來,就是你(我們痞酷)的專利...

聽說「他們」半年就可以申請到專利,你動作要快,不然.........

网友:
這種東西早就有現成的東西啊,
一些辦公大樓或較新的大樓,
中控室都有一組遙控的,
各樓層的公共區域都可以由中控室控制,
也是有ID的,靠一組24V AC電源傳遞信號,
各樓層有接收器和電源控制器,
好像是PANASONIC的,
它的按鍵開關有指示燈和八位DIP開關,

网友:
曾看過影片,亞洲大學就有這種設備,而且可用網頁方式來控制。
像一些高速公路上的休息站也有採取類似的方法可有效的節省能源!
一些連鎖超市也有類似的應用!
這種東西一些能源管理公司早就有成品了,想申請專利慼該是沒辦法了!
原理也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一種 Home Automatic 的一種應用!
具体辦法可用 一些控制板,像是 ARDUINO YUN 或是 BEAGLEBONE 這類可連上網路的板子,加上網頁設計來達成,技術理論並不難!

网友:
這個提案很好,我幾個月前就在找相關方面的資料了!
感謝您,我會加把勁的!
----
節能控制不是單單電源的 ON/OFF,家電的節能控制更為重要,好像電腦設備一樣!
不過目前家電節能標準控制方式,有好幾家標準,誰也不服誰,沒一個準,這才是頭痛之處!
想想,單單一個智慧型電錶,就搞成這樣,實在是搖頭!

楼主:
我再補充一下....

1. 別在意"專利控制器"這幾個的文字....
  申請專利是要費用的...
  在我們痞酷上,做出來的東西,只要不會有 侵權/被告 問題
  是否 申請專利 就不太重要(反正都是要分享給大家)...

2. 這個想法,只是起頭,最後要 完成/實現 做的東西,肯定比這 概念 來的多太多...
  我舉例一下: 這東西(控制器),是從一般家用為出發
  A: 多數人應該有會有陽台,並設有陽台燈...
    平常 後陽台 是曬衣服,白天夠亮不需要開燈,...
   但有時候,一早你到 後陽台,你還是會(習慣)隨手開燈,...
   早上匆匆忙忙就去上班,晚上回家才發現(白天很亮)忘了關燈(已經十幾小時過去了)...
   註:人會在陽台時間,不會超過半小時... 增加開啟限時(自動關閉)功能

  B: 現在 很多人 連假不在家,如果能有smart點燈功能...
     例: 設定進入smart點燈功能
       晚上(6點)開大燈,晚上(10點)換小燈,...最後關燈...
     或 更smart的多燈具多段切換功能...

  C: 紀錄開啟時間...
     額外功能,紀錄開啟時間,...
     或許由用電時間紀錄 也可以做節電依據或用電行為的改變...

  D: 停電後,後電是否需要開啟,是直接開啟或延遲開啟...
    平常你使用電器,是依序開啟的,例:回家先開燈,再開電視,電扇,冷氣...
    突然停電時,大家反應是....啊,停電了,沒幾個人會摸黑去把開關關閉...
    之後電一來,所有剛剛在用的電器都開著,電一來反而跳電...
    如版主 Cremaker大 所說,除了控制燈具以外,或許可以增加其他東西的控制...

  E: 其他更多功能....

--------------------------------------------------------------------

另外,後來我有去查了一下, home automation modem 已經有一些現成IC
也有看到 二線式照明控制系統,但建設成本可能不是很適合家用...

架構應該是  [ 控制器 ] ==== AC電力線 ===  [ 控制器 ] ==== AC電力線 ===  [ 控制器 ]  ...
[ 控制器 ] 內部 大概是  [MCU單晶片 ==RS232(RS485) + powerline IC/modem + 電力信號轉換(變壓)器 ]  ===(接) AC電力線

註: 控制器,應該有分 主控制器與(燈具)負載控制器
------------------------------------------------------------------

一開始,我想先不寫那麼多,不然一開始 目標設太高太困難,
一直都沒做出來,再多功能,都是白說的(想想而以)...

网友B:
機車廠牌那麼多,而他們生產的機車都是兩個輪子,那他們是不是有仿冒的嫌疑?
如果你拿了一家的產品,原封不動(或只小修改)仿造一個,那就不行,如果你是用你的觀念設計一個,那怕是功能完全一樣,那也不是仿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機車廠牌那麼多,而他們生產的機車都是兩個輪子,那他們是不是有仿冒的嫌疑?
如果你拿了一家的產品,原封 ...

只要不大量生產上市,只是自用的,
既使功能外觀完全一樣,仿造也沒關係。

网友C:
你的構想, 很多節電系統都有做到啊, 燈全關了也不行, 因為有安全的問題, 多少還是要留下走道燈之類
你這定時的概念就是排程, 架這個系統, 連電源電路都要改了, 我公司的電工都嫌麻煩哩

以前我有做過撞球間的計費系統, 類似你的構想, 硬體是透過電腦的界面, 是另一佪硬體高手處理, 我負責軟體

就算是仿造, 功能寫得好, 也是可以賣, 但比較大的問題是線路都要重拉, 我會建議, 每個地方用控制器, 而控制器可以跟網路線接, 類似轉換器之類的, 就不用動到大工程, 這是節電系統的做法, 那個網路轉換器還不便宜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構想, 很多節電系統都有做到啊, 燈全關了也不行, 因為有安全的問題, 多少還是要留下走道燈之類
你這定 ...

現在這方面控制簡單多了,技術也很成熟,目前wifi 流行,大多採 wifi 來控制了,例如小米就有一些這方面的控制設備!
網路上有很多的實作, 大家可找一下。
另外結合網頁來控制,更是方便,只要使用者可上網,都可很方便的控制!改善生活品質!

网友D:
這類遙控開關走電力線傳輸不太可行,大面積辦公室大都是三相直接供電,各區照明用電大都是220V的,而且平均分布在三相上,電力線訊號傳輸可能會有障礙。

目前應該採WIFI傳輸,而且把這控制器定位在燈具裡的控制盒比較可行,也就是儘量不要動到現有室內配線,因為這牽涉到電工法規安全性問題。

幾年前某家生產電燈遙控開關的廠商曾大聲說過,說兩三年內會讓新屋電燈開關消失.......結果快10年過去了,新建房屋牆壁上電燈開關還是繼續存在,因為電工法規對於室內配線、開關設置等規定還是存在,採用的電料也必須符合相關CNS標準,並不是廠商想怎樣就怎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再補充一下....

1. 別在意"專利控制器"這幾個的文字....

大厦走廊,地下停車場,樓梯和陽台可用這種人體自動感應開關,
工場和辦公室可能不適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厦走廊,地下停車場,樓梯和陽台可用這種人體自動感應開關,
工場和辦公室可能不適用.

這個應該不便宜,市面上有一些紅外線感應燈座,可自由搭配各式燈泡,彈性應該更好,價格也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應該不便宜,市面上有一些紅外線感應燈座,可自由搭配各式燈泡,彈性應該更好,價格也好控制! ...

這種燈泡也是紅外線感應, 若原本是螺絲頭燈座, 也不用換燈座,
紅外線感應燈座是幾拾年前沿用至今, 現在甚至整組賣的有罩燈, 裏面也有紅外線感應器.

网友G:
可查一下 DALI 系統或 KNX 等樓宇控制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查一下 DALI 系統或 KNX 等樓宇控制系統

為何不自己來呢?
真的技術瓶頸這麼高嗎!
有錢怕麻煩就花錢消災吧!

网友:
技術瓶頸高不高看個人修行,多參考別人的規劃方式可省掉很多回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行不自己來呢?
真的技術瓶頸這麼高嗎!
有錢怕麻煩就花錢消災吧! ...

1. 感謝大家的回應
  感謝大家的回應,就不一個一個回覆了...
  基本上,大家說的都對,有一些東西也是用很已久了
  例: 感應燈,在我家(入口走道)已經用十幾年了...

2. 會貼在痞酷上,原則上,最好大家也都能用...
  (製作)價格平民化,功能多用途(大家要用的模式不同),也是很重要的項目...
  因此最後的要做成的控制器,必須要多功能又很能適用於各種應用,
  故稱之為SMART控制器.

A: 基本要求
   * 遠端遙控(燈光)
   * 不改變或最少改變 管路配線(參考附圖)
      註:不改變配線,又要低成本,要慎選方案,AC電源線傳輸或Wifi,BT,...
   * 保留手動開關

B: 多功能(以軟體附加功能為主)
   * 多段多切功能
   * 計時(關閉)功能
   * 定時功能(外出或特殊使用)
   * 感應功能

註: 各位提供的訊息,也都有查一下Google
例: easy2led大 提供的 DALI與KNX也都是,業界在用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類遙控開關走電力線傳輸不太可行,大面積辦公室大都是三相直接供電,各區照明用電大都是220V的,而且平均 ...

消失是可以, 但是, 萬一設備故障的時候呢~~

我感覺, 台灣廠商, 經常忽略風險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消失是可以, 但是, 萬一設備故障的時候呢~~

我感覺, 台灣廠商, 經常忽略風險管理 ...

對啊,所以是廠商說大話。

网友:
映像中之前有系統整合的同事做過整棟大樓的燈光控制~

安全作法就是圖控配合PLC ,如果以單晶片做,不少顆通訊起來有是會慢到嚇死人~
而且有干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