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求助 安德成RO系統 無淨水輸出 廢水一直排

楼主(2016-09-18):
各位前輩好,
請問一下家裡有一台安德成RO系統,昨日突然一直排廢水,淨水無輸出!
面板的紅色燈(沖洗)及綠色燈(電源)一直恆亮著!

壓力桶充氣止壓針,我壓下有水排出,正常是否應該只有排出氣而不該排出水?
我目前會先更換壓力桶,除了更換壓力桶,我還需檢查那些零件呢?

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遇到此問題呢?請指點幫忙一下,謝謝!

安德成RO

安德成RO

网友A:
你先提提看壓力桶,看看會不會很重,若是桶內應該有水。你這款壓力桶造滿水應有 12 公升左右,5 加崙的!
在桶子上方有一兩分管及一水閥,把管線取下,打開水閥,看壓力桶有無水噴出來,若沒,家中若有胎壓計,量一下壓力桶上的打氣孔壓力多少,也可用打氣桶打氣,壓力桶的水應該會慢慢流出來!
壓力桶用久了,可能壓力會不夠,空桶時用胎壓計量約在 6 PSI,造滿水時會在20-40 之間!
RO機很好修的,你先這樣試試看情況如何,我再告訴你!
你這台故障可能不只一處,不出水可能是壓力桶內胎壓不夠,先解決這個。
另外一直排廢水,沖洗燈一直亮,等這問題解決後,再來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提提看壓力桶,看看會不會很重,若是桶內應該有水。你這款壓力桶造滿水應有 12 公升左右,5 加崙的!

感謝 cremaker 前輩回覆指點^.^

桶子很重有水在裡面,取下管線打開水閥時,無水噴出>.,<
這桶子很久了,趁這次換新的,今天星期天店家都沒營業,
等我買到新桶子再來更新進度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cremaker 前輩回覆指點^.^

桶子很重有水在裡面,取下管線打開水閥時,無水噴出>.,<

你換了壓力桶,可能還是無法造水,因為一直在沖洗!,無法造水。

換了桶,若是無法造水進桶子,一個暫時解決的方式,把控制盒上有一組黃色的線,先移開,那是供電給沖洗電磁閥用的,不來電,就會造水,壓力桶就會開始儲水!不如此,全部的水都由廢水排出,是不會經過 RO 膜過濾的!

你若方便,替控制盒拍照 PO 上來,我看看是否有 手動沖洗的功能!不用拆開,正面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換了壓力桶,可能還是無法造水,因為一直在沖洗!,無法造水。

換了桶,若是無法造水進桶子,一個暫時 ...

壓力桶還沒拿到 ,先補上圖片,(不知這是不是前輩要的位置)如不夠詳細我再繼續補圖!

結構

結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壓力桶還沒拿到 ,先補上圖片,(不知這是不是前輩要的位置)如不夠詳細我再繼續補圖!
謝謝 ...

我要的是控制盒面板的正面圖!借一下你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的是控制盒面板的正面圖!借一下你的圖

這盒子僅有兩顆指示燈 紅的沖洗,綠的馬達
現在插電時兩顆會恆亮(記得機器正常運作時只亮綠燈OR綠燈亮紅燈閃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盒子僅有兩顆指示燈 紅的沖洗,綠的馬達
現在插電時兩顆會恆亮(記得機器正常運作時只亮綠燈OR綠燈亮紅燈 ...

這種控制盒看是簡單型的,有的此類控制盒,一開始造水時都會自動清洗個幾十秒或2-3 分鐘,
所以建議你拔下電源,重新插上電源,等一會,約5分鍾後,看看沖洗的燈會不會熄掉!
若是會熄掉的話,接下來看有無正常造水,看一下附圖(藉你的圖),箭頭所指處的管子是接到 壓力桶的,先把螺帽取下,看看有無造水流出,若有,那就正常,若沒再討論!

网友B:
先檢查沖洗時動作的電磁閥是否壞了....(常開無法閉鎖,會一直沖洗,無法造水!!)

前一陣子才壞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沖洗時動作的電磁閥是否壞了....(常開無法閉鎖,會一直沖洗,無法造水!!)

前一陣子才壞過...

注意一下,若是那個控制盒是好的, 一直亮燈,這就不太正常了。
電磁閥很少壞,大多是用久了,里面堵塞導致 閉合不佳,也會一直排放廢水,但案主的例子是 控制盒的沖洗燈一直亮著,這控制盒若正常,表示沖洗電磁閥上一直有電壓(可能 24V DC 或 110VAC,看設計),一直常開著!
這類控制盒很簡單,背面通常有接線示意圖:兩兩一組

1. 黑色接110V 電源
2. 紅色接高壓開關,白色接低壓
3, 藍色接進水電磁閥
4. 黃色接沖洗電磁閥
5. 綠色接變壓器 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若是那個控制盒是好的, 一直亮燈,這就不太正常了。
電磁閥很少壞,大多是用久了,里面堵塞導 ...

我家用的就是微電腦型的!!每八小時會自動沖洗一次....

也用了十幾年了!!上次就是沖洗電磁閥掛了!!想想也用了十幾年了呀!!就換一個新的...

還好現在的RO零件都已經便宜下來了呀!!

記得當時的儲水桶還要快三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用的就是微電腦型的!!每八小時會自動沖洗一次....

也用了十幾年了!!上次就是沖洗電磁閥掛了!!想想也 ...

想當年一個 RO 膜就要七千多,很多不肖業者都會騙你說 "RO 膜一年要換一次!",真是夠了!

网友C:
儲水桶壓降還是能夠製出水,出水量壓力較小
你這症狀 故障的是控制器或電磁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儲水桶壓降還是能夠製出水,出水量壓力較小
你這症狀 故障的是控制器或電磁閥 ...

不太對,胎壓小可能還會出水,但完全沒胎壓了水根本壓不出來,
因為水會壓出來,是靠壓力桶內的橡皮球壓力來作用的,想想你用手壓一氣球會有何作用,有回壓,若球完全沒氣了呢? 再怎麼壓它也沒反應!

楼主:
壓力桶來了,也接上了,按照前輩的指點
開機運作大約幾分鐘後,面板的紅燈自動熄滅了,機器正常運作
非常感謝協助

請教原本的壓力桶規格是 RO132,結果買成RO152,是否會對機器造成影響??

网友:
所以這問題是儲水桶壞掉了,無法順利輸出乾淨水所以變成廢水電磁閥壓力過大亮燈?
然後水根本沒過濾直接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壓力桶來了,也接上了,按照前輩的指點
開機運作大約幾分鐘後,面板的紅燈自動熄滅了,機器正常運作
非常感謝 ...

壓力桶容量問題:這個要問廠商,你問它容量是幾公升的,因為每家編號不同!

楼主:
試了一整天發現廢水還是一直排
壓力桶已滿但自動斷電的時間非常久(會斷電但大約是滿水後五小時)

我試著將壓力桶進水閥關閉,大約5秒鐘後就會自動斷電
這是否代表著接淨水輸出的那壓力開關異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了一整天發現廢水還是一直排
壓力桶已滿但自動斷電的時間非常久(會斷電但大約是滿水後五小時)

可能原因:

1. RO 外殼純水端有一個逆止閥,不良會造成一下造水一下停
2. 進水電磁閥傕部有些堵塞,無法完全閉合,水一直流入, 也會造成這種現象

檢查方法很簡單

1. 先把壓力桶上面進水開關關掉造水,聽馬達聲音,是否一下啟動,一下停止,若是,更換逆止閥
2. 進水電磁閥檢查:當造完水時,,等個幾分鍾,待機內水都流完,把進水電磁閥的流出端螺取下,看是否有水流出

你先這樣試試,有點複雜,但只盙一個一個排除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