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菱Lancer/IO 電動窗馬達維修

楼主(2016-09-18):
三菱Lancer/IO 電動窗馬達維修
前陣子發現左後窗無法升降利用今天拆下維修

門板4顆螺絲位置

升降馬達有3顆螺絲固定
用長的+字起字就可械下~不需要拆升降機

馬達
正負極位置 +L 是負載接點 +A是直接接點
這裡用電錶量+A 跟 負極如果是導通的表示馬達是正常的
+L 是負載接點 +A是直接接點 這2點如果不通表示這裡的接點可能壞了~
這裡面的接點應該是跟繼電器一樣 只是這個是過載保護用 <<保護啥!保護車商應有的維修獲利>>
馬達無動作通常就是這個接點壞了~ 我的就是
通常清一下積碳就會好~噴點接點復活濟就搞定
如果要一勞永逸的方式是直接將接點改到+A
^(拆開順便檢查一下碳刷~有些是碳刷用盡~找個碳刷裝上就OK了)

V裝回時如果像這樣還有空隙塞不回去~不要怕接上開關按一下上就會對準自己拉上了!!

如果板友的電動窗有故障的記得檢查一下馬達

网友A:
這顆 電動窗馬達 沒設PTC保護  ? !

网友B:
接點復活濟,可以上鏡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 電動窗馬達 沒設PTC保護  ? !

這種設計應該就是保護當過載變熱時銅片就會因為變形造成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點復活濟,可以上鏡頭嗎

我多用這一瓶
3M Scotch 1625
沒屋頂有

网友C:
philips980大大又修小時鐘,又修電動窗馬達,不曉得有沒有遇到冷氣風扇第四速沒反應?氣的是,風扇開到零速,居然有時會吹

网友:
我大概一年前也遇到左後窗無法升降, 進廠維修確認是升降機銹蝕變形與窗戶膠條變質.
師傅還特別拆下馬達齒輪組測試是好的, 本以為只換升降機即可, 但新品來料確是升降機總成(含馬達).
最後只有把那馬達齒輪組帶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ilips980大大又修小時鐘,又修電動窗馬達,不曉得有沒有遇到冷氣風扇第四速沒反應?氣的是,風扇開到零速 ...

雷大, 小弟的lancer遇過冷氣風扇第四速不反應...
當初也是進廠維修, 確定是冷氣風扇開關故障, 不過忘記是單換冷氣風扇開關還是換冷氣面板總成了...

從網上找的照片...

楼主:
這個也可以修歐~
沒記錯拆開裡面有一個電路板~我上次是補焊就好了~很久了

車上有些電器零件有很多只是卡鏽~脫焊OR裂錫 造成的~
現在進廠維修只有換新~沒人在修~只有賣整新品的在回收做維修
只怕不會拆,不然有時拆下只需清潔上一下油,東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ilips980大大又修小時鐘,又修電動窗馬達,不曉得有沒有遇到冷氣風扇第四速沒反應?氣的是,風扇開到零速 ...

雷大這個很好拆趕緊動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也可以修歐~
沒記錯拆開裡面有一個電路板~我上次是補焊就好了~很久了

以前對車子總覺相當複雜很少動手維修, 都是進廠保養時一併處理, 結果還真的都是換整組, 多花了不少摳摳~
直到之前才第一次動手修小時鐘...

网友C:
今天馬上發生,零速關不掉,關冷氣要轉到4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馬上發生,零速關不掉,關冷氣要轉到4速

拆吧~~~假如旋鈕開關沒硬體故障清理一下應該會好

网友D:
小弟N年前幫人修過電動窗故障,症狀也是不動,原因是碳刷,可是組裝時踢到鐵板
圖是網路借的,馬達在電樞尾端有個半球型凹洞,配合外殼底部箭頭處放入1顆鋼珠當軸承

可是鋼珠要放進去時會被外殼內磁鐵吸住,小弟當初想盡辦法,包括凹洞塗黃油黏鋼珠,磁鐵拉外面一點,全部沒效

只好要業主去買1隻全新升降機總成來換,最後只省到工錢

請問樓主您如何完成馬達組裝,到現在小弟還是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馬上發生,零速關不掉,關冷氣要轉到4速

請問這個設計是不能只開送風,一開風扇AC也會跟著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個設計是不能只開送風,一開風扇AC也會跟著動嗎

AC開關是整個旋鈕按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N年前幫人修過電動窗故障,症狀也是不動,原因是碳刷,可是組裝時踢到鐵板
圖是網路借的,馬達在電樞尾端有 ...

我用1根吸管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馬上發生,零速關不掉,關冷氣要轉到4速

雷大的音響還是原廠的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大的音響還是原廠的ㄋ!

除了電瓶與馬牌輪胎,好像都沒換其他東西。
年紀大了,花不下去惹~

网友E:
昨天才看到這一篇.今天我的升降機就壞了.
但不是馬達壞.是鋼索斷好幾條卡住了.
無法升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根吸管就解決了~

原來密技在此,小弟找時間拿殺肉料來練習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昨天才看到這一篇.今天我的升降機就壞了.
但不是馬達壞.是鋼索斷好幾條卡住了.
無法升降. ...

這個有點麻煩,除非t大您認識能壓鋼索尾珠的廠商,否則只能換總成了

小弟以前試過用腳踏車煞車索代用,就是敗在鋼索尾珠這一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有點麻煩,除非t大您認識能壓鋼索尾珠的廠商,否則只能換總成了

小弟以前試過用腳踏車煞車索代用, ...

感謝C大的告知.我已經先更換總成了.
今天把捲線器拆開了.發現塑膠的捲線器也爆開了.
連修的動力都沒了.不過好家在馬達還是好的可以當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C大的告知.我已經先更換總成了.
今天把捲線器拆開了.發現塑膠的捲線器也爆開了.
連修的動力都沒了.不 ...

這是正常的~鋼索斷了~使用者在試壓開關時 一不注意捲線器就會超捲導致捲線器損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個也可以修歐~
沒記錯拆開裡面有一個電路板~我上次是補焊就好了~很久了

我家三菱虱目魚2.4駕駛座後方的電動窗也沒有反應,故障前動作變超級慢,怎麼三菱電動窗馬達很容易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三菱虱目魚2.4駕駛座後方的電動窗也沒有反應,故障前動作變超級慢,怎麼三菱電動窗馬達很容易壞嗎 ...

你多沒在上油清潔膠框條對不對
變慢是因為阻力變大了~最後就壞了~
拆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ilips980大大又修小時鐘,又修電動窗馬達,不曉得有沒有遇到冷氣風扇第四速沒反應?氣的是,風扇開到零速 ...

風速電阻壞了
四檔的風速電阻斷了去短路到輸入端
造成零速也會動作
又因為車輛震動
所以有短路時會動作
沒短路時不動作
風速電阻通常在風箱速面
四檔通常是直通的
所以把風速電阻拆出來
電銲回去就銲
不能銲的話就剪一條電線取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