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MSI H61MA-E35(B3) V1.2 點位圖 圖紙

楼主(2016-09-18):
求 MSI H61MA-E35(B3) V1.2 點位圖 圖紙

故障狀況:不跑碼、無CPU供電

网友A:
只有1.1
點位圖 只能在XP下使用
各大電壓如果沒問題可考慮先刷BIOS 原本的記著先備份再刷 官網的1.2版就可刷4MB
如果可以開機沒要升級CPU就不需更新 如果您並非使用 Ivybridge 22nm CPU,
MSI 建議您不需更新至 ME8.就不用更新至2.3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1

點位圖 只能在XP下使用

大大不好意思請問1.2版就可刷4MB指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請問1.2版就可刷4MB指的是?

http://download.msi.com/bos_exe/7740v12.zip
他是官方的BIOS下載點1.2版
解壓縮後裡面有各4MB的檔案E7740IMS.120就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