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管線

楼主(2016-09-19):
請教各位先進,
這是我家頂樓的太陽能管線示意圖(外行畫法),
冷水管路用藍色,熱水用紅色表示,
我的問題是綠色虛線箭頭這條水管,它經由加壓馬達出,而進入太陽能儲水筒,
應該是冷水進入太陽能日曬系統的用途,
但我若開冷水,那豈不是太陽能儲水筒的水都自冷水管流出了?!
所以這管路是不是應該有個止逆閥,是不是?

网友:
我看了下:你注意看右邊的泠水桶,經過加壓馬達到太陽能儲水桶及各樓層,太陽能儲水桶的水再給強制循環馬達到太陽能集熱板,集熱板的水再送到太陽能儲水桶,這很正常啊,不了解你的問題所在!
若沒這根管子,你太陽能儲水桶的水用完了,就沒水了,這管子是確保太陽能儲水桶一直有水給強制循環馬達送到太陽能集熱板處理之用的!

网友:
加壓馬達如果不走,確實熱水會倒流, 但加壓馬達只要有走就不會倒流了

网友:
另外,補充一下,當熱水碰上泠水甚至冰水,會發生什麼情況,愈涼的水會在下面!,像一些冰溫兩用的開飲機就是利用這種原理!

网友:
綠色箭頭處應該加個逆止閥啊!
太陽能儲水桶水流應該是單向的,
下面進上面出.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解說,我又更了解我家的管線了,
謝謝!!!

网友:
以下是我的猜測...

圖形中應該是恆溫型太陽能熱水器
平時冷水加壓馬達應該是有定時段補水
其他時間應該就只有熱水循環馬達在作動
只要儲水桶內溫度跟太陽能板溫度到達設定溫差
就會自動啟動循環馬達
在綠色段需要安裝一個逆止閥
要不循環馬達運作or高水位時,也有可能將熱水壓回冷水槽
是ㄇ???

之前回覆的文章,20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564&page=1#pid744393

网友:
就我所知...
冷水經加壓馬達進入太陽能儲水桶
這太陽能儲水桶裡還會有1個水位液面關關
用來控制太陽能儲水桶裡隨時保有正常循環水位

网友:
太陽能熱水器有些會有電加熱器,在日照不足時,設定時間內水溫達不到洗澡的舒適溫度時會啟動。

网友:
這加壓馬達就****內建逆止閥了 ****不然******馬達加壓水後停下來水就倒流回水塔---失壓---加壓---失壓---加壓  ****** 無止盡循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