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W600A

楼主(2016-09-19):
今天開機出現畫面異常,如下附圖:

問題描述:
螢幕約2/3處出現一條黃色亮線,亮線上半部畫面亮度較暗,且開機30分鐘後影像會閃動.
螢幕下半部1/3則顯示正常,想請教大家不知這是甚麼問,謝謝!

楼主:
抱歉!
再補傳圖片
故障狀況:

故障狀況:

网友A:
感覺像拖影,應該面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拖影,應該面板問題

小冬瓜大大
感謝,那再問如果是面板問題是否就沒得救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冬瓜大大
感謝,那再問如果是面板問題是否就沒得救了?謝謝!

找我握想修  如在台中在找我

网友:
面板壞了,可修,難搞!
中部請洽BE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冬瓜大大
感謝,那再問如果是面板問題是否就沒得救了?謝謝!

可以拿給別人修修看,一半一半機率有機會能修復~
另外你這台,3/4處可能有亮線了,不確定~~~

网友B:
最近看到SONY的面板很多都完蛋了,都是大約2~3年吧。
這台是42吋的LED電視,也是一樣。
如果要是拿來練功是可以,一半機會。拿給高手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拿給別人修修看,一半一半機率有機會能修復~
另外你這台,3/4處可能有亮線了,不確定~~~ ...

小冬瓜大大
OK~謝謝你,沒錯在3/4處確實是有1條"黃色"亮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看到SONY的面板很多都完蛋了,都是大約2~3年吧。
這台是42吋的LED電視,也是一樣。

semli大:
感謝回覆,沒錯我家這台正好3年機,看來SONY不是很耐用,家裡另一台Panasonic 32吋比它早買2年多,
現在還很勇ㄝ.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