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高精度內阻測試儀YR1030鋰電池更換

楼主(2016-09-19):
這個也算是個敗機文~

大家一定猜的出來我是個鋰鐵控,這台機器當初是看上它能量電池的內阻~
買來1年多了,因為沒注意,而放到電池壞掉脹大~

電池包裝上寫著 950mAh

鋰充電IC mark code 為 LTH7,為 LTC4054-4.2 (真假就不知了)

升壓IC mark code 為 B6284,上淘寶會找到很多IC編號也都相容。

那正好買成鋰鐵吧,這個我最愛,先直上電池測試,不錯,電壓檢測都正常~

鋰鐵電池充電版,感謝大胖的愛心幫忙銲好~

完成品,拆掉鋰充電IC,改換成鋰鐵充電版與加裝鋰鐵2A保護版(過充過放過流短路保護)

搞定收工~謝謝觀賞~

网友A:
JO大 請問一下,
框框內是防過放的電路板嗎?

网友B:
舅舅這手好功夫
還好! 您不是住岡山
不然~ 三太子沒得混了

网友C:
舅:
   鋰電會膨龜,會不會電池保護已經故障? 住台北真好!!沒事還有大胖的補充彈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舅:
   鋰電會膨龜,會不會電池保護已經故障? 住台北真好!!沒事還有大胖的補充彈藥!!  ...

那個保護板只能保護板後的輸出端,
在板前的輸入端, 由於電池本身還是會自放... 放久了過放就鼓了...

鋰電池久不用, 要充飽了再收, 再不然就是要定期充電...
會有這樣的體悟是因為....
買來要修夾子MP3的十幾顆小鋰電, 某天要用的時候... 只剩三顆沒大肚子..
而那三顆, 都是之前有拿出來改裝東西用過, 所有都有充到電後才收起來...
其它漲氣的的.. 全都只能送回收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O大 請問一下,
框框內是防過放的電路板嗎?

Yes, Madam.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4 ... &_u=k7pftef7ff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舅舅這手好功夫
還好! 您不是住岡山
不然~ 三太子沒得混了 ...

好在我不住岡山~~
不然我就牛皮被風火輪撞破了

网友D:
話說, 牛也買了快30顆Coolworld (3號/4號)... 家中的3號/4號電池已經逐步的被取代!

沒事屁屁癢, 改裝了我們家兔媽在用的LED方塊時鐘/小夜燈..
原本4顆四號電池的位置, 二槽改成用鋰鐵供電給LED, 一槽取代鈕扣電池供電給LCD時鐘..
結果LED一直亮... 一直亮... 一直亮... 亮到鋰鐵過放... 就這麼GG了一顆鋰鐵...
nt$50... 也是貴森森的呀~~

网友E:
上星期半買半送,花了500元買來的 Remax CX-02行車記錄記,無法記憶時間,拆開看是電池大肚了,翻找以前買的備用電池,發現有幾顆也是大肚子了。換掉電池行車記錄器就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話說, 牛也買了快30顆Coolworld (3號/4號)... 家中的3號/4號電池已經逐步的被取代!

沒事屁屁癢, 改裝了 ...

我在找有沒有像電池扣的鐵片型式的保護板,好像沒人做這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話說, 牛也買了快30顆Coolworld (3號/4號)... 家中的3號/4號電池已經逐步的被取代!

沒事屁屁癢, 改裝了 ...

等.....

你說的改機是改了後,就只能用鋰鐵,你忘了要上保護板? @@

网友E:
JOJO大,請問鋰鐵充電版的IC是那顆,腳位跟鋰充電IC一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星期半買半送,花了500元買來的 Remax CX-02行車記錄記,無法記憶時間,拆開看是電池大肚了,翻找以前買 ...

真是無動桃!!兩下子就膨龜!! 我要趕快去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JOJO大,請問鋰鐵充電版的IC是那顆,腳位跟鋰充電IC一樣嗎?

報告~ No, Sir.
鋰鐵充電
CN3058
鋰鐵保護
HY2112-CB , SOT-23-6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

你說的改機是改了後,就只能用鋰鐵,你忘了要上保護板? @@

哈... 對... (淚)

根本就忘了會有過放這一回事了.. 直接當一般電池使用..
等到要用Nitecore D4 充電器充電時, 電池直接被判定為BAD...
用電擊昇壓強充也無效... 所以就回收了一顆去了..

如果是 手電筒/有液晶顯示的遙控器/電子秤/遙控飛機/標籤列印機...
這些倒是還好.. 因為電量一低不能動作時, 就知道要充電...

但如果是用在有一直開機狀態下的電子產品上, 還是得考慮一下過放的問題, 上下保護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