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子彈型溫度保險絲內部結構

楼主(2016-09-20):
溫度開關或溫度保險絲的作動,主要是取決於表面的溫度高低,故可知道 其內部結構一般會使用雙金屬片或輔以彈簧來達成此開或關的行為.接下來請各位欣賞此溫度保險絲更詳細內部結構剖析圖.

网友A:
哈! 10A溫保累積到現在快100支了!

原來裡面還有兩支彈簧、兩個銅碟可以殺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 10A溫保累積到現在快100支了!

全部都是英文名! ???
電流燒毀/ 溫度燒毀 是哪個部位動作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都是英文名! ???
電流燒毀/ 溫度燒毀 是哪個部位動作了  ? !!!

看2#圖示,左圖灰色部分由上至下為電流導通迴路(正常時),當保護作動時內部上彈簧動作(鬆脫),導致下彈簧也鬆開,引起下半部引腳無法與上下彈簧接觸,而造成電流回路斷開.特此感謝三太子的寶藏圖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全部都是英文名! ???
電流燒毀/ 溫度燒毀 是哪個部位動作了  ? !!!

LKK卡厲害,哩求對神明了
三太子有出國深造過,幫您解籤喔!
左為良品有溫度艙(紅色),當超溫時,溫度艙被"春天壓縮"後,故障變成右圖紅X斷路截流,不可再復原。

溫保上腳(OUT)與外殼金屬共點相通,安裝時需作絕緣保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KK卡厲害,哩求對神明了
三太子有出國深造過,幫您解籤喔!
左為良品有溫度艙(紅色),當超 ...

那外型 如果有受外力變型的也屬於不良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外型 如果有受外力變型的也屬於不良品了。

家電中的溫保有玻纖管絕緣(紅圈),鋁皮固定位置
收修至今尚未見過溫保受外力因而變形的

依前圖溫保結構,溫保主體變形後~
1.受擠壓而斷路。
2.彈簧受阻,無法再斷開接點,而失去溫保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電中的溫保有玻纖管絕緣(紅圈),鋁皮固定位置
收修至今尚未見過溫保受外力因而變形的

感謝您!
如果沒看到構造圖  外型  受外力變型的可能也用上了。
到時候 機器 怎麼死的都不曉得 !

网友:
原來是長這樣,我換過一次,是燙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
如果沒看到構造圖  外型  受外力變型的可能也用上了。
到時候 機器 怎麼死的都不曉得 ! ...

誤裝變形的溫保~
好處: 耐燒,機器不容易壞
缺點:等到消防隊來敲門,才知道....

网友:
溫度保險絲動作原理,
原來如此,
感謝分享....

网友C:
這種保險絲燒掉時,從外觀上看得出異狀嗎?還是得測試後才會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種保險絲燒掉時,從外觀上看得出異狀嗎?還是得測試後才會知道?

這保險絲 斷路  從外表無法判斷  要用三用電表量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保險絲 斷路  從外表無法判斷  要用三用電表量測

謝謝!我了解了!

网友:
通常吹風機上就會有當吹風機電流到達臨界值時彈簧會使銅片後退造成斷電進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