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不過電不開機 換完電容螢幕變花了

楼主(2016-09-20):
CHIMEI 22VD不過電不開機 換完電容螢幕變花了
求助各前輩幫忙解惑?謝謝!

网友A:
軟排或是屏線清潔重插看看

网友:
放錯版區~~~

网友:
放錯版+有點離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或是屏線清潔重插看看

謝謝!如HENRYLU500前輩指導  軟排或是屏線清潔重插  還是一樣!

楼主:
對不起!新手不事故意的!版主是否能幫我移動到應該的區塊!謝謝!

网友B:
AD板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工作電壓是否正常?

請問:AD板工作電壓   是指顯卡的電壓  ?

网友:
請您檢查面板旁軟電路板上的晶粒是否破裂,如果是的話面板沒救了

這種荽事小弟碰過一次,千辛萬苦修好的螢幕就這麼毀了

网友:
拆外殼要注意cof位置........看樣子很慘喔!

网友:
現在換好電容有過電也開機

只缺你沒查面板為何會這樣!!

通常 主板要先查 再查面板上的板子!!

不是每種故障都只壞一樣的喔!!  也就是說有些不是只換電容就一定會成功的!!

換電容會好機率是高一些而已!!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可能我是快一甲子的年齡  所以領悟力較差 只是可惜一台22吋螢幕就此謝幕
有點可惜  所以動手修看看吧了 感謝各賢鼎力相助  謝謝!

网友:
可能撬開時,把cof軟排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