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豪電磁爐IH-390不能加熱

楼主(2016-09-20):
(求助)上豪電磁爐IH-390不能加熱,可以操作,有看到1個電阻 R34 燒掉不知規格(求助)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A:
遠遠看還真像保險絲~~

我建議你先量一下該電阻,目前的阻值=?

電阻即使被熱成這樣~有時不一定掛掉

電阻熱成這樣,我不太認為電阻是主問題,你因該先查周圍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遠遠看還真像保險絲~~

我建議你先量一下該電阻,目前的阻值=?

Ultraman大; 電阻拆下來測量,完全不通,是的應該還有其它零件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電阻拆下來測量,完全不通,是的應該還有其它零件故障

燒掉的電阻很好玩。
從左邊順著電阻 阻值螺旋 到燒爆的地方有一阻值。
另一邊量過來又有一 阻值。
左+右=近似電阻 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掉的電阻很好玩。
從左邊順著電阻 阻值螺旋 到燒爆的地方有一阻值。
另一邊量過來又有一 阻值。

lkkseemi 大;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