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TDS220面板橫雜紋維修

楼主(2016-09-20):
這台TDS220面板三不五時出現橫雜紋,嚴重時出現整個花畫面,碰到這種狀況時,我想一般人都應該曾經有類似我的蠢舉動,就是拍一拍正常了,就繼續用(很久前有部美國太空什麼片的,好像還用腳踹勒!!)
之前有爬了一些文,已大概瞭解是面板濾波電容的問題,只是覺得症狀不嚴重就懶得拆它(差不多快一年了),上個月終於忍不住就把它給拆了換電容,使用到目前沒再重現,看起來應該就是這個問題沒錯啦!!
正面照

1. 首先拔出前面 7 個旋紐及電源按鈕

2.拆後面通訊模組
白色卡勾扣壓後往上拔即可拆卸

3.將把手放平往用一字起外翹,鬆開裡面隱藏螺絲
記得一定要擺平,不然就會像這樣(裡面有一節卡榫會斷)

4. 繼續用起子翹開外殼(鬆螺絲沒拍到圖片,記得先鬆螺絲再翹喔!!)

5.內容物

6.拆面板模組
屏線和背光線拔掉

翹開3處卡榫

面板分離圖

7.拆面板背板
背板上各處卡榫翹開

8.換電容
就是這3顆換掉,腳要留長點再折彎,不然背板會卡不進去

9.就醬啦!!

网友A:
厲害!!!
容值不一樣,
沒關係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
容值不一樣,
沒關係嗎?

還好,不差那一點點!!

网友:
濾波電容用得好, 儀器自然用更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濾波電容用得好, 儀器使用得更老~

原電容乍看下好似钽質電容, 拆下後才發現原來是包裝的像而已!!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樣的,收下了!

楼主:
強大,
記得電容size要買小一點的會比較好處理,我是手頭上有什麼就用什麼,背板還是有稍微磨掉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電容乍看下好似钽質電容, 拆下後才發現原來是包裝的像而已!!

的確很像鉭質電容 +1

我的老示波器IWATSU SS-7611 , 是陰極射線管螢幕,狀況是老化~~就是冷開機時會模糊,但熱機就好了

通常去廁所大個便回來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確很像鉭質電容 +1

我的老示波器IWATSU SS-7611 , 是陰極射線管螢幕,狀況是老化~~就是冷開機時會模糊, ...

我也納悶著鉭質電容怎麼這樣"沒檔頭",直到拆下來直立起來看才發現穿著鋁盔甲,還長著兩根腳,原來是包著糖衣呀.

超人大那台CRT示波器真的拍一拍會有效喔!!

网友D:
應該是通病囉~之前修一堆~60MHZ 也都是 電容3顆換了就好~~
這一系列 偏光膜 也很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通病囉~之前修一堆~60MHZ 也都是 電容3顆換了就好~~
這一系列 偏光膜 也很會壞 ...

可愛大,
請教一下,偏光膜是不是可以用lcd螢幕的,因是單色顯像,所以不用管它的角度,只是顯示的顏色不同對嗎?
目前這台偏光膜還ok,先問好備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愛大,
請教一下,偏光膜是不是可以用lcd螢幕的,因是單色顯像,所以不用管它的角度,只是顯示的顏色不同對 ...

我之前就是用 LCD 的 可以用啊 貼到現在快3-4年還沒掉下來 還在用啊~
~只是顏色不同啊~
上下2面 你自己轉角度 就會有變化 出顏色~看你要怎樣的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就是用 LCD 的 可以用啊 貼到現在快3-4年還沒掉下來 還在用啊~
~只是顏色不同啊~
上下2面 你自己轉 ...

感謝可愛大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