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目前 FB OG及 G+ 列的改進狀態

楼主(2016-09-20):
各位版大先進們好,

目前阿魔將FB OG及G+改成像右方導覽列的作法了...
但因魔在PC上作業, 所以能夠試的解析度及放大倍數已盡力測試.

如有任何問題, 再請各位版大及先進提出,
並請回報您所使用的環境解析度以利了解情況.

以下是目前的改進圖片欣賞
▼原始放大倍率效果圖 (1920x1080解析度)

▼150%放大倍率效果圖 (1920x1080解析度)

▼調小視窗的效果圖 (大概967x770解析度)

网友A:
感謝阿魔的辛苦,但這個功能有這麼重要嗎,一定要有!
我使用的感覺由於要等 FB 處理,速度會拖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阿魔的辛苦,但這個功能有這麼重要嗎,一定要有!
我使用的感覺由於要等 FB 處理,速度會拖慢!n_102 ...

請問cremaker大是指伺服器還是瀏覽器拖慢呢?

网友A:
我使用的是CHROME,你看一下原始碼就了解了,相關的功能,如顯示數字,及按讚都都是送到FB處理後再傳回來顯示,一來一回,自然會慢了!可能問題不在痞酷,而在於FB!
另一個重點,這個功能是搞流行,還是必要的,這才是重點,否則加了一大堆用不到的功能,一定會拖速度的!
另外,以下附圖的功能是新增的嗎?
這個功能很好,美中不足的就是在瀏覽網頁時很容易蓋住部份內容!一定要捲動網頁才看得到被蓋住的內容!

网友B:
感謝阿魔大的辛勞!
不過小聲的問一下, 這個功能是要做什麼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阿魔大的辛勞!
不過小聲的問一下, 這個功能是要做什麼用的??

你把滑鼠移過去停一下,就會顯示說明了!

网友:
我的則是擋在上面︰

不過請moripi 先不要再改了,如果不麻煩,請先把這個功能移除,我也把插件關閉,我們研究這個問題後再動手改。

网友:
感謝阿魔大~~
分享到這那邊,
對論壇有助益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CHROME,你看一下原始碼就了解了,相關的功能,如顯示數字,及按讚都都是送到FB處理後再傳回來顯 ...

紅色箭頭指的這個功能是Discuz 原本就有的,並不是moripi 加上的,會擋住應該是你放大的問題,我這邊是不會擋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cremaker大是指伺服器還是瀏覽器拖慢呢?

cremaker 應該是指fb 最後才彈出來這個問題,讓他感覺拖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remaker 應該是指fb 最後才彈出來這個問題,讓他感覺拖慢了。

老大,會拖慢速度,就好似廣告會拖慢速度的原因一樣,因為你要等它處理完後,原來的網頁才會繼續處理及顯示,所以問題來了,如果這個處理的網站塞車了,後面都塞住了!
由於這類浮動的選單,各家瀏覽器的解譯方法都不太一樣, 所以很難在各家瀏覽器都能正常顯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大,會拖慢速度,就好似廣告會拖慢速度的原因一樣,因為你要等它處理完後,原來的網頁才會繼續處理及顯 ...

所以我請moripi 先移除這個功能,我也關閉這個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請moripi 先移除這個功能,我也關閉這個插件。

回wish大, 已關閉.

网友D:
感謝阿魔的辛苦,我是來回報狀況,我的解析度 1680*1050 ,我放大150%,會檔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阿魔的辛苦,我是來回報狀況,我的解析度 1680*1050 ,我放大150%,會檔住

感謝您的回報及提供相關資訊~

网友C:
謝謝!我找時間我們Line 裡面討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我找時間我們Line 裡面討論一下。

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阿魔大的辛勞!
不過小聲的問一下, 這個功能是要做什麼用的??

回lazy大,

是可以按讚或分享到FB/G+去(有FB或G+帳號者), 讓您的親友可以看到.....
目的只是實驗性質的論壇推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lazy大,

是可以按讚或分享到FB/G+去(有FB或G+帳號者), 讓您的親友可以看到.....

感謝~
所以前提是要有登入FB或G+才能在相對的版面出現, 如果沒有帳號按這個就沒效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
所以前提是要有登入FB或G+才能在相對的版面出現, 如果沒有帳號按這個就沒效囉... ...

有沒有登入 FB/G+ 都會出現圖示及按讚的數字,
沒 FB/G+ 帳號或沒登入的都會彈出要求註冊或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