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轉貼]颱風後自來水致癌物恐飆升 煮沸僅除70%

楼主(2016-09-20):
提醒大家,颱風過後往往代表著飲用水可能不夠安全。看看這篇:

-- 轉貼部份內容 --
(中央社記者許秩維台北20日電)去年颱風蘇迪勒颱風造成大台北原水濁度飆升,民生用水品質受影響,台大和成大研究團隊發現,短期暴雨會影響集水區水質,水中致癌物恐飆升4成到2倍。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組成的研究團隊,透過實際採集水樣,證實短期暴雨對集水區水質的影響,水中的致癌物總三鹵甲烷(TTHM)、溶解性有機碳(DOC)飆升4成到2倍,推翻以往煮沸自來水就安全的觀念,研究登上國際期刊「Nature-Scientific Reports」。

研究指出,去年颱風蘇迪勒與後續的颱風杜鵑,造成大台北水源原水濁度飆到3萬9300度,濁度1萬度以上的延時超過12小時,超出自來水廠可處理上限,影響民生用水品質,也衍生民眾搶購市售瓶裝水與花錢清洗水池、水塔及開飲機的窘境,而過去在水中致癌物質在短期暴雨對集水區水庫水質的影響卻一直被忽略。

原址請參考: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609200146-1.aspx

网友A:
水中的致癌物總三鹵甲烷(TTHM)、溶解性有機碳(DOC)飆升4成到2倍

溶解性有機碳可以理解,就是集水區濫墾,有機肥被沖進水庫
三鹵甲烷就詭異了,自來水還好了解,就是原水太髒猛加氯,原水還沒進水廠前氯要從哪來

楼主:
每次下大雨,自來水的氯味特別重,為什麼?很簡單,要加強消毒,算是必要的罪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中的致癌物總三鹵甲烷(TTHM)、溶解性有機碳(DOC)飆升4成到2倍

溶解性有機碳可以理解,就是集水區濫 ...

  三鹵甲烷是指甲烷中的三個氫原子為鹵族元素所取代. 通常很少自然存在於水體中; 但在淨水廠加氯去除臭及消毒過程, 水中有機物和氯反應所形成.

  氯 + (溴或碘離子) + 有機前質(precursors) → 三鹵甲烷 + 鹵化有機物. 式中溴或碘離子淨水場原水可能存在, 優養化或是位於沿海是原因. 形成三鹵甲烷的反應並非瞬間. 而是在加氯一段時間後仍持續進行反應.

影響三鹵甲烷生成的主要因素:

  有機前質: 原水中的腐植質和一些具有乙醯基團(acetyl group)的低分子量有機物. 腐植酸(humic acid)、腐植質、黃酸(fulvic acids)類、乙醇、乙醛、丙酮類、脂肪酸、藻類葉綠素及外細胞質產物、酚、苯酚類等.

  加氯濃度: 在加氯反應中,水中無機物會很快消耗所加入的氯. 當無機物的耗氯量達飽和時, 餘氯才會與有機物反應. 此時所加入的氯量與三鹵甲烷生成量成正比. 而在有機物消耗掉氯後, 須加入足夠的氯量來飽和瞬時及短期的有機耗氯量後, 餘氯才能產生長期性的有效餘氯. 此時再多加氯也不會增加三鹵甲烷的生成.

  pH值: 一般認為pH值愈高生成三鹵甲烷的量愈多.

  溫度: 通常溫度愈高反應愈快. 故在一定的加氯量情況下, 當溫度愈高三鹵甲烷的生成量愈大.

  反應時間: 三鹵甲烷的生成量會隨著反應時間的增加而增大. 此亦即自來水配水系統的三鹵甲烷濃度會比自來水廠出水較高的原因.

  其它物質作用: 如溴離子存在則會促進氯仿以外其他三鹵甲烷的生成. 氨氮存在會與氯結合為結合餘氯,影響總三鹵甲烷的生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鹵甲烷是指甲烷中的三個氫原子為鹵族元素所取代. 通常很少自然存在於水體中; 但在淨水廠加氯去除臭及 ...

小弟以前人生坎坷時要上分析化學,所以鹵烷化物形成原理大致知道

這個論文的採樣位置是水庫,所以小弟才會覺得奇怪,三鹵甲烷出現在自然水體中的量一般不多,除非遇到化學滲漏,最有名的就是RCA污染案

在自來水中出現不意外,畢竟液氯消毒便宜大碗效果又好,代價就是三鹵甲烷

网友:
所以,現在燒開水都用無蓋的鍋子燒,燒開之後用小火讓它滾個一、兩分鐘之後再關火。去除三鹵甲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