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菲利浦手提音響型號AZ382/96 CD和隨身碟音樂都不能聽音樂

楼主(2016-09-21):
小孩的手提音響可以聽收音機但CD和隨身碟音樂都不能聽音樂,請問那位前輩有修理經驗,可以指導從何處下手修理,謝謝

网友:
收音機正常
那就可能是D/A轉換那部份問題
音源選擇開關
都有可能

网友:
裡面先補焊看看吧... 以前修過一台裡面焊點都空焊了,補一補又是一條活龍!

网友A:
音源選擇開關用接點清潔劑噴一些
然後開關推鈕左右推動
讓接點清潔接觸良好

网友:
切換選擇開關用接點清潔劑噴+1
我遇過一台是這樣故障...

网友:
切換開關應是元兇之一,我的建議是可以將切換開關用點力上下或往內壓切換幾次看看,若可以動作,表示開關故障了。這種便宜的手提音響過保後很常壞切換開關,我自己就遇過兩台.....
如果是全國電子買的,小家電音響有終身免費維修,丟給他們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源選擇開關用接點清潔劑噴一些
然後開關推鈕左右推動
讓接點清潔接觸良好 ...

tmhsiao:
請問你指的音源選擇開是圖片中紅線框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tmhsiao:
請問你指的音源選擇開是圖片中紅線框處嗎

就是這個~~~確保它接觸良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tmhsiao:
請問你指的音源選擇開是圖片中紅線框處嗎

沒錯
我是用:接點氧化清潔劑 k-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我是用:接點氧化清潔劑 k-60

試了,失敗了,殘念。但還是感謝你

网友:
選擇開闢(是圖片中紅線框處)來回快速移動到出聲為止(大概20~30次或艮多)但CD USB必須是好的

网友:
我之前有修過一台車用2DIN多媒體導航
也是只剩下收音機跟導航可用
USB,CD也看到有讀取動作
不過卻無法撥放

整個拆開後,加上去google類似案例資料
都指向穩壓3.3V掛了
因為CD跟USB解碼都是整個到一個多媒體晶片上
所以,試試看吧
^^

网友(2016-10-23):
可以用wd40之類的清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