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Corega CG-WLBARGLV3 沒有無線訊號

楼主(2016-09-21):
各位前輩好,小弟這次換來發問無線分享器的問題。

故障狀況:無法找到無線訊號

型號為Corega CG-WLBARGLV3

只有電源燈有亮,旁邊無線訊號藍色燈都不亮

電路板亮相拉~

電路板背面

電容看來沒有凸,不知道該從哪下手

請各位前輩不吝教導怎麼查問題,感激不盡。

楼主:
今天在痞酷爬文了之後發現很多網通產品都是變壓器的問題
於是特地找另外一台同機型且是正常的變壓器來測試看看
結果還是一樣無法發送無線訊號,燈號不會顯示。

目前是打算先換掉上面220uf 25v的電容試試。

网友A:
switch功能ˊ正常嗎....可以登入AP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功能ˊ正常嗎....可以登入AP嗎

報告a471大

功能不正常,無法取到ip,也就無法登入ap。

网友B:
先reset回原廠設定值看看?

說不定是設定錯誤也有可能.

网友:
夠久了   買一台新的
已經不太符合現在的規格了

网友A:
那就先針對電源方面做維修~~看看輸入到PCB的電源有無異常的地方

网友:
先reset回原廠設定值+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reset回原廠設定值看看?

說不定是設定錯誤也有可能.

reset 我有試過
照著說明按壓10秒後
也是一樣無法透過有線取得ip位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針對電源方面做維修~~看看輸入到PCB的電源有無異常的地方

請問是從DC座 到 電解電容 這樣的方向去查嗎?

网友C:
如果懷疑是變壓器的問題,我也覺得很怪你沒有量變壓器及power on~ 主板電源端的電壓是否正常
而是拿一個你所謂好的變壓器去試,沒有電壓及數據這樣確定規格對嗎 ?

電解電容就兩顆,依你現在能做的因該也就是換掉這兩顆電容,先換掉再說吧

==========================================

但我不太認為這個會是換換電容及變壓器就會完修的,極有可能是韌體或是主IC chip已經陣亡了 or miss

网友:
PCB背後還有一些東西~~~~如線性降壓等,確認一下書出電壓...

网友:
插上 網路線,燈號有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懷疑是變壓器的問題,我也覺得很怪你沒有量變壓器及power on~ 主板電源端的電壓是否正常
而是拿一個你所 ...

感謝Ultraman的指點,小弟有做了一些測試。

量變壓器DC頭電壓,13.82V

量主板DC電源插座,13.49V

目前看起來都頗正常,於是量電容電壓,第一顆為13.24V

第二顆電容電壓為3.31V

本以為是第二顆電容的問題,但是詢問同事之後,要看電路怎麼走,
會變成3.31V,有可能是經過降壓後的結果,所以電容可能也都是好的。

那我接下來要測試哪邊呢?是有想到如a471大所說的線性降壓~
不知道圈起來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网友A:
背面就兩顆線性降壓了~~看型號找規格,看輸出是否正確~~如果該5V的剩3V當然就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就兩顆線性降壓了~~看型號找規格,看輸出是否正確~~如果該5V的剩3V當然就是故障

話說我照線性降壓上面的字串,上google也找不到相關訊息

這顆上面顯示 BC RR??

這顆上面顯示 AXH 916 ??

且這種元件該怎麼量電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話說我照線性降壓上面的字串,上google也找不到相關訊息

這顆上面顯示 BC RR??

可能是 Rohm 的 2SB1188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rohm/2sb1188.pdf

AXH 樓上舅舅正解
就是 AME的 AME1117ECGT 1.8V
http://www.ame.com.tw/datasheet/PCN20110802.pdf

网友A:
哈~被你們找出來了~~~我都無法確認

那就看AXH那顆中間腳位輸出是不是1.8V...

楼主:
感謝 jojoling 及 lazy104 兩位前輩幫忙尋找資料,感激不盡。
話說這個正確的名稱是叫做 power transistor - 功率電晶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被你們找出來了~~~我都無法確認

那就看AXH那顆中間腳位輸出是不是1.8V...

抱歉,我不知道怎麼量耶!!!
因為我不知道正負極在哪的說~

是如我圖片中所畫的方式量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不知道怎麼量耶!!!
因為我不知道正負極在哪的說~

三用表用直流電壓12V......紅筆+擺中間腳位(你畫+處),黑筆--擺電路板供同接地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用表用直流電壓12V......紅筆+擺中間腳位(你畫+處),黑筆--擺電路板供同接地處

抱歉~ a471大,現在才回覆!事情好多阿~

我量的方式如圖,不知道對不對~ = =

左邊針腳,1.8v

中間針腳,0v

右邊針腳,-1.51v

還請指示下一步,謝謝!

楼主(2016-10-24):
請問這篇文章問題,有人可以教教我嗎?
感激不盡。

网友B:
好像量測方式有點怪怪的.

表針黑筆應該要擺在共同接地處
接地處位置,像主機板的話,可以找螺絲孔處

這邊的話,不然你就找電源進來那邊的電容負極腳
濾波電容負極一般也是接地
或者是,直接放電源座負極.

但是,看起來,你量的數值
輸入電壓 1.8+1.5=3.3V
輸出電壓 1.8V

好像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量測方式有點怪怪的.

表針黑筆應該要擺在共同接地處

感謝conbawa大,告知正確的測量方式。

不過我照你教的方式量,也是1.8v,所以說這顆沒壞囉??
另外一顆較小顆的,我量是2.57v

可以再告訴我下一步怎麼做嗎?謝謝!

网友:
AME1117ECGT 1.8V
http://pdf1.alldatasheet.co.kr/d ... ME/AME1117ECGT.html
看有無幫助(我只會找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conbawa大,告知正確的測量方式。

不過我照你教的方式量,也是1.8v,所以說這顆沒壞囉??

我也不會修啊

以P.C.R檢測流程來說
電源正常的話,那隻印螃蟹的晶片旁
橢圓形金屬亮澤的是晶振
量看看兩腳有沒有電壓差

但,我不確定整版的CLOCK是不是都由這顆提供.

再來我猜想的可能有,板子右下那顆韌體DATA可能損壞
或是貼著黃色貼紙的主晶片没工作或是掛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