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YJ1301CB電磁爐無法加熱

楼主(2016-09-21):
這台2014年買的,今年2016年7月就故障休工了

一.故障情形

1.能通電及閃燈保險絲完好,就是無法加熱

2.2顆綠色方型高壓電容外表無膨脹異樣

3.主機板上的R19和R20四碼電阻有燒焦痕跡

4.R19四碼電阻確定燒毀斷路且無法分辨

二.求助

1.有參考正一大文內第3張照片R19四碼電阻為
  棕綠棕金是否正確?
  http://bbs.pigoo.com/thread-46489-1-1.html

2.除更換R19和R20四碼電阻之外,還需檢查其他地方嗎?

3.R19和R20四碼電阻為金屬氧化膜電阻,是否可用其他材質替代?

小弟是新手對電子是外行,麻煩請高手大指點謝謝!!

主機板上的R19和R20四碼電阻有燒焦痕跡

主機板上的R19和R20四碼電阻有燒焦痕跡

主機板上的R19和R20四碼電阻有燒焦痕跡

R19四碼電阻確定燒毀斷路且無法分辨

R19四碼電阻確定燒毀斷路且無法分辨

R19四碼電阻確定燒毀斷路且無法分辨

网友A:
各為10歐,超載燒毀
IGBT及 IC1  IGBT驅動器TA8316 可能不保了

网友B:
1.能通電及閃燈保險絲完好,就是無法加熱

請問是燈號正常作用(按按鈕相關燈號會正常明暗)但不加熱,還是led自己閃自己的,跟按哪些按鈕沒關係

小弟經驗掛IGBT大多保險絲會升天,您可以檢查晶振是否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為10歐,超載燒毀
IGBT及 IC1  IGBT驅動器TA8316 可能不保了

謝謝popcorn大的提示,TA8316已参照正一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46489-1-1.html
9樓TA8316測量方法,未拆下測量1和2;1和4;7和2;7和4之間並未斷路,
判斷TA8316應是好ˋ的(有錯煩請指正),至於IGBT會找時間拆下測量

楼主:
謝謝tcy786大照片提供
R19電阻可清楚辨識為棕綠ˋ棕金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能通電及閃燈保險絲完好,就是無法加熱

請問是燈號正常作用(按按鈕相關燈號會正常明暗)但不加熱,還是led ...

謝謝changold2大的提示

插電後是LED燈在保溫85那閃燈
按加溫減溫保溫會有2聲BB聲
但LED燈還是自己閃自己的

changold2大您所指的檢查晶振是否正常
是圖中的哪一個麻煩您指示
小弟對這些真的外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changold2大的提示

插電後是LED燈在保溫85那閃燈

我也想知道~~
晶振~

网友B:
您第二張相片右下方x1藍色那顆就是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第二張相片右下方x1藍色那顆就是晶振

謝謝changold2大的告知

另外就是R19和R20這2顆電阻
小弟在台中今華電子材料和另2家
都沒有這種材質的電阻
請教changold2大這2顆電阻
可在哪購買得到或可否以
碳膜或金屬膜電阻替代

再則是R19和R20這2顆電阻
到底是幾瓦的小弟也不太清楚
拜讀過changold2大您曾完修過
此相同機種的電磁爐,在此也跟您說個讚

网友:
應該阻值對就可以了,看起來是一般的4環電阻,不用特別挑
您的症狀偏向mcu未正常工作,如果晶振跟供電正常,就要考慮mcu的問題
小弟那次修好有點運氣,標準的諧振電容掛點拖IGBT跟橋整下水,屬於那種容易不符成本的維修

楼主:
謝謝changold2大的提醒
晶振跟供電小弟會注意

楼主:
圖片中的碳膜四碼電阻底色不同,
功能是否都一樣?

又1/4瓦的電阻如用1瓦或2瓦阻值相同的替代會不會影響
電器功能?

麻煩各位高手指點謝謝!!

楼主:
上週去台中電子街買了電阻,結果2種都不符規格,今天利用休假再跑一趟,
把R19和R20的電阻各買3顆回來,馬上將主機板上的電阻換下,學著各位高手
測機的步驟,不接線盤上電開機,結果所有按鍵燈號作用都正常,接著接上60W
燈泡上電開機之後,卻變成只閃燈,加溫減溫定溫按鍵均無作用,按個鍵只有BB兩聲,
60W燈泡也不會亮

曾經在網路上看過有位高手完修過同機種且同故障點的電磁爐,換了圖中大顆的高壓電容之後,
即可正常運作,於是將圖片中那2顆高壓電容拆下,經測試後可充放電(小顆的稍弱),
但手中沒有電容表,並無法測得容值是否足夠,就當這2顆是壞的,於是再跑電子街一趟,
結果沒有同規格的高壓電容,到此好像沒戲唱了

經過此次的更換測試,IGBT和橋式整流器.TA8316和晶振判斷應是完好的,
那2顆高壓電容只好向原廠購買,小弟對電子不內行且沒有儀器可測,
只能朝這方向處理,也請高手們指點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週去台中電子街買了電阻,結果2種都不符規格,今天利用休假再跑一趟,
把R19和R20的電阻各買3顆回來,馬 ...

這2顆電容不好買,小弟上次用容值相近的代用,煮開2壺水後組裝交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2顆電容不好買,小弟上次用容值相近的代用,煮開2壺水後組裝交件

謝謝changold2大的告知

圖片是網路看到的那一位完修高手,買到電壓值和容值一樣的替用品

到電子街看到的高壓電容焊接腳形狀也和原本不同(長方形扁平腳),
如果容值相近買來替用,焊接時可能也要動一些腦筋,

請教您,如果這2顆高壓電容用容值相近的替用,
是選電壓250V容值比原本高一些或低一些做替代?有無容許%數範圍?
(電子街看到的好像是電壓250V)

楼主:
昨天2顆高壓電容寄到,今天利用空檔,再進行更換,
結果是沒接線盤,插電無B聲,開機後一切按鍵B聲音和燈號都正常,
接上線盤後,插電無B聲,開機後,卻變成只閃燈,加溫減溫定溫按鍵均無作用,
按個鍵只有BB兩聲,

一.
無論開機或未開機TA8316AS第7腳測得都是0.0VDC
沒接線盤下,未開機TA8316AS第2腳測得是22.0VDC
沒接線盤下,開機TA8316AS第2腳測得是23.40VDC

二.
拆下IGBT字面向上,經放電後中間腳(C)和右邊腳(E),
以三用電表交叉測得都是導通
參考s10274chen大優秀影片講解
IGBT(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體)量測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以上2點是不是TA8316AS和IGBT都已經掛了.
還是有其他元件也掛了,麻煩高手指正告知謝謝!!

楼主(2016-10-30):
這顆不知名稱

這顆不知名稱

測儲能電容

測儲能電容

新買的電容表測諧振電容

新買的電容表測諧振電容

重新測量零件

重新測量零件

最近事情較多接著購買零件材料不太順,所以擱置好幾天沒有再進一步的維修,
今天利用休假把機板上的許多零件拆下重新測量,橋式整流器和黑色3.3UF電容是好的,
除了上次更換的零件之外,再更換了IGBT以1MBH60D-090A替代原有的GT60M303,也更換了TA8316AS,
(以TA8316S替代),所以這幾次總共更換零件是R19和R20的四環電阻,諧振電容和儲能電容,以及IGBT和TA8316AS
結果還是失敗,情形和上次一模一樣,真不知哪裡該注意而沒測量的,也請高手大們指點,謝謝!!

狀況是沒接線盤,插電無B聲,開機後一切按鍵B聲音和燈號都正常,
接上線盤後,插電無B聲,開機後,卻變成只閃燈,加溫減溫定溫按鍵均無作用,
按個鍵只有BB兩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