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tar JW199A 19" 液晶螢幕無電源燈

楼主(2016-09-21):
各位好:

我有一台Hannstar JW199A 19" 液晶螢幕,幾天前突然電源燈不亮了,想說會不會是按鍵壞了,但面板的5顆按鍵全換過了依然一樣,請教各位高手要如何查修呢?

楼主:
不太知道電壓該量哪裡,就量了大電容二端有電壓,但右側靠板邊的白色排PIN無電壓輸出,其他就不知該如何量了,請教各位幫幫忙,謝謝

网友:
可以拆下MOS 測量看看有沒有短路

楼主:
好的,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這台有點歷史了,應該超過10年,因為我也有2台,一台服役中,另一台沒空修

這張主板是合一版  P+I+AD   你說的沒電源燈

基本上5VSB應該是沒有了,你測看看開關有沒電壓就知道了

沒5VSB 就該先查市電輸入的部分,   大電容應該要有156V的直流電壓

有156V,在查高壓區的PWM,在板子的中間那區塊

楼主:
謝謝eson0724 , 在板子右側的白色排座是連接到開關板的,我各個腳位都量過,沒有電壓到這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eson0724 , 在板子右側的白色排座是連接到開關板的,我各個腳位都量過,沒有電壓到這邊。 ...

這塊一體板.全面補焊先.

网友:
這一型號的我修了五台,五台全板補焊後就都完修了

楼主:
感謝 gkjnn & hankhu 二位網友寶貴意見,回去馬上進行補焊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