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這個傢伙滿天才的

楼主(2016-09-21):
一些不錯的點子,學著點,可能日後用得到!
該員還有很多不錯的點子,值得大家學習!
https://youtu.be/wzrnuUOoFNM

楼主:
大家一定意猶未盡,再來一個!
https://youtu.be/FTvr8RBsYpU

网友:
點火那個線圈是用什麼材質?

网友:
想要什麼就用現有材料做出什麼
看似簡單,但一般都不會動手去做
超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一定意猶未盡,再來一個!
https://youtu.be/FTvr8RBsYpU

這個瓶蓋手電筒怪怪的,影片裡4顆LED並聯沒經過限流電阻直接接在9V電池上,撇開LED是否會燒壞的問題,電池電量應該很快就耗盡了吧?

网友A:
原來熱熔膠這麼好用~~
改天來玩玩砂輪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來熱熔膠這麼好用~~
改天來玩玩砂輪機...

如果常看Youtube這類DIY的影片, 會發現外國人很喜歡用熱熔膠..
映象中, 牛甚至有看到用熱熔膠DIY手機保護殼的..

只是, 牛一直覺得奇怪...
人家國外用的熱熔膠為什麼都可以把東西黏得好好的...
我用的熱熔膠在黏一段時間後, 都可以和黏著物體的表面完整剝離?? (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常看Youtube這類DIY的影片, 會發現外國人很喜歡用熱熔膠..
映象中, 牛甚至有看到用熱熔膠DIY手機保護 ...

這也是我的疑問?
是不是材質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是我的疑問?
是不是材質不同??

你用 GOOGLE 以關鍵字 "熱鎔膠 種類",可以找到很多解答!

网友C:
那個電池點火器很適合批發給監獄裡的兄弟抽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電池點火器很適合批發給監獄裡的兄弟抽菸用...

用個 1.5 V 電池加上鋁鉑紙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個 1.5 V 電池加上鋁鉑紙就可以了!

這樣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