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米行動電源 16000 NTC熱敏電阻斷線

楼主(2016-09-22):
手邊有顆行動電源,按了開關後會過電五秒鐘自動斷電,拆開來一看到熱敏電阻是斷的,雖然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問題,但是想先嘗試維修看看。
卻不知道該如何替換掉這組NTC,請問有前輩助我一臂之力嗎?謝謝

网友A:
要不要焊上個 100K VR  轉轉看?

网友B:
換個10k 電阻上去試試看~

网友C:
請問 "拆開來一看到熱敏電阻是斷的",
照片中我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焊上個 100K VR  轉轉看?

是有想過,但是會裝不回去阿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個10k 電阻上去試試看~

好的,我找個10K上去ˋ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拆開來一看到熱敏電阻是斷的",
照片中我看不到..

要看夾在電池中間的小黑頭,小黑頭那邊是斷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個10k 電阻上去試試看~

10k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了~~謝謝

只是就沒過熱斷電的機制了XD

网友D:
不好意思,我看不大懂耶。

為什麼不能找一個新的NTC熱敏電阻換上啊?不是就只是一個元件而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看不大懂耶。

為什麼不能找一個新的NTC熱敏電阻換上啊?不是就只是一個元件而已嗎? ...

因為熱敏電阻損毀。無法測量阻值,也沒辦法隨便抓一個熱敏電阻就換上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上去,可以正常使用了~~謝謝

只是就沒過熱斷電的機制了XD

如果可以正常使用~
可以考慮買一顆10K NTC 替換掉10K歐姆電阻~
畢竟有過熱保護也多一份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熱敏電阻損毀。無法測量阻值,也沒辦法隨便抓一個熱敏電阻就換上去吧? ...

哈哈,讓我茅塞頓開!謝謝!

网友(2016-11-04):
我手邊也有一顆同樣情形
但熱敏電阻沒斷
我不是本科系的 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裝上電阻也是不錯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