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是甚麼電阻

楼主(2016-09-22):
圖中二個在擴大機拆出來,好似損壞,應怎樣檢測?若損壞用普通電阻代用可以?
用數字表測量以下結果
左 1,2和2,3腳   0.9歐
    1,3              1.1歐

右 1,2              0.9歐
    2,3 和1,3     無限大

請指點謝謝

网友:
google search " RGC33T02"

水泥電阻

网友:
水泥功率排阻,可能是用來接在主動原件輸出級,用來取出檢測值。

依你的量測,每個是兩組,第2 是共同腳!

网友:
NOBLE Cement-Filled Resistor RGC series
http://www.nobleusa.com/pdf/RGC-2.pdf

楼主:
謝謝各位
測了有一個壞了
可以用二個電阻串聯代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測了有一個壞了
可以用二個電阻串聯代用嗎

如果你有仔細看規格書,第一頁 (page 54)

你可以看到RGC33T02的 Rated Power =? W

該頁也有說明水泥電阻主要的"功能"及使用的環境

當然你若是堅持要用一般電阻串聯,那當然也行只是有可能會發生火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仔細看規格書,第一頁 (page 54)

你可以看到RGC33T02的 Rated Power =? W

找原來那個很難,有甚麼可以替代?

楼主:
謝謝各位
想到了,不一定三腳,找二個二腳5W水泥電阻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仔細看規格書,第一頁 (page 54)

你可以看到RGC33T02的 Rated Power =? W

你好
請問用幾個電阻串並聯共0.33歐,功率會大了,這樣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用幾個電阻串並聯共0.33歐,功率會大了,這樣可以?

你有看到規格書第一頁(page 54)

最下方有個圖是兩顆水泥電阻串聯成3三腳的水泥電阻嗎? (RGC 口口)

你若買不到三腳的水泥電阻,你就買2顆0.33omh (3W),去串聯成三腳的水泥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