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pple iMac 27 Late 2009 A1312 (820-2733-A) 開機間斷單響嘟聲

楼主(2016-09-22):
iMac 27 820-2733-A 開機發出間斷單響嘟聲

機型: iMac 27" Late 2009 i7 2.8GHz
板號: 820-2733-A

故障狀況: 開機後每5秒發出間斷單響嘟聲,表示抓不到記憶體

維修過程:

1. 測量 DDR3 槽位

Pin 1 PP0V75_S3_MEM_VREFDO_A = 0.75V 正常
Pin 75,76 PP1V5_S3_MEM_A = 1.5V 正常
Pin 126 PP0V75_S3_MEM_VREFCA_A = 0.75V 正常
Pin 199 PPSPD_S0_MEM_A = 3.3V 正常
Pin 203,204 PP0V75_S0_MEM_VTT_A = 0.75V 正常

Pin 30 MEM_RESET_L = 0.07V 不正常

2. 追查 MEM_RESET_L

Q3304 pin 2 CPU_MEM_RESET_L 3.3V 正常
Q3304 pin 3 MEM_RESET_L (輸出) 3.3V 正常

按圖,DDR3 pin 30 與測試點 $742 以及 Q3304 pin 3 應該為直連,

但 DDR3 pin 30 跟 $742 均測得 0.07V ,猜測 $742 與 Q3304 pin 3 之間斷線

3. 飛線

在 Q3304 pin3 與 $742 之間加一條飛線

正常開機,完修

网友:
高手果然在民間~

网友A:
果然厲害!我現在在用的電腦也就是這款的,都是已經過保固的孤兒,改天主板有壞掉再來請樓主幫忙。
我也很好奇為何 PCB 上會斷這條線,是有外力造成的還是有其他原因?

半年多前我才換了一片拆機二手的顯卡,原來的顯卡已經無法開機了,如果這片換過的顯卡又罷工一定要去找你幫忙。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太強了,太強了

网友:
有電路圖真的很方便阿~~~

网友:
太強拉  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清晰明瞭 ! 厲害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厲害!我現在在用的電腦也就是這款的,都是已經過保固的孤兒,改天主板有壞掉再來請樓主幫忙。
我也很 ...

PCB 要斷線不太有機會,除非製程中 Trace 蝕刻過細,或是 solder mask 破損後被腐蝕。
最常遇到的並不是斷線,而是層與層之間的導通孔斷孔或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