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晋騰 CS-32DT 邏輯板求肋

楼主(2016-09-22):
液晶電視型號圖片如下......

故障因原:黑屏不亮拆下來換完燈管,組裝回去時不小心把邏輯板屏線母座給折斷了.圖片如下......

順再捕上邏輯板屏線母座明細規格如下.........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懇請各位痞酷大大們有故障邏輯板能否割愛相助,感激無盡.

地址:新北市三重為佳謝謝感恩哦!!!!

网友:
哈哈, 同病相憐

网友:
北市中正區,找蘇飛

网友:
你們都很粗魯捏~~~

网友:
買個座黏回去就好了.

日立邏輯板有版本的差異.這邏輯板因該不便宜

网友:
我曾經也有過這種情形發生,不過後來我是焊上去,幸好有成功

网友:
我曾經找不到座,只好一條一條焊上去

网友:
你們太誇張了~~~我只是上學把水龍頭扭斷~~抹布扭爛掉而已~

你們居然可以把這麼小的連接器給毀掉....

楼主:
謝謝痞酷大大們的建議 ~~~~

此方法有試過,因大細而失敗

才請大大們否有故障邏輯板肯割愛 ...........

楼主:
三太子大大~~~~~~~~~

請問 蘇飛 怎麼跟他連絡呢?

謝謝哦!

网友:
面板 LVDS 片插 FI-X30H 插座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215119273

网友:
這我好像還有5個要找全新

楼主:
感謝 amoretto 大大提供相關訊息 ~~~~~~

感謝 BEER 大大提供相關訊息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大大~~~~~~~~~

請問 蘇飛 怎麼跟他連絡呢?

蘇飛師都是做大買賣,可能沒時間處理陌生人的問題
樓下BEER哥手中有五片新品,您接洽吧!

楼主:
謝謝三太子大大指點

网友:
我也曾經一條一條焊上去過,因為買不到線,

网友:
小弟的大同電視內建的屏線太短, 以致拆開後蓋後扯斷接頭.
因面板外膜也有損傷, 這台就躺在貨架上了.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小弟在這論壇學到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