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 743A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6-09-22):
如題。無電源反應,敢問板上各位前輩該如何查起...

電容的部份都已經幾乎已經換過一輪了!接下來不知該從哪下手呢?

目前有用確認按鈕正常

以上請高手指教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這裡有一些之前的文章你可以先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mit=yes&kw=743A

网友:
這P+I板子有AC就會有輸出DC電壓,如果你DC電壓沒輸出必須從頭查起~
查保險絲、橋式整流、大龍砲電容....一次側

网友:
小弟經驗這個系列的板子電源部分pwm ic掛點率不低,而且台達超愛改電路,pwm ic五花八門,建議您板子上各主動元件資料抓好後再動手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