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620 改用SSD

楼主(2016-09-22):
G620 改用SSD 120G

開機超快
開網頁也快
好用中
今天回收SSD

用了SSD 要換回硬碟 就不可能了

网友:
用了SSD, 而且做RAID0... 那才真的會回不去的說... (笑)

网友:
我也想改了

网友:
我都還沒去買咧,一直想而已...
因為主機板只支援SATA3外加沒有AHCI....

网友:
我的電腦 SSD
我的筆電 SSD
我的隨身碟也是 SSD ....

网友:
SSD ....SSD ....SSD ....SSD ....
淡水不知道有沒有人丟出來呢??
趕快回去找找看!!!

网友:
SSD的高速感~~還真的讓人回不去了
自從裝了SSD後,開機的速度真的相當飛快!
然而,似乎會開始嫌傳統機械式硬碟有點慢了~

网友A:
新一帶主機板有支援M.2、PCI-E、SATA-E介面的SSD,速度快到會飛
如果記憶體夠多的話也可以玩RAMDisk,速度更快 但有危險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一帶主機板有支援M.2、PCI-E、SATA-E介面的SSD,速度快到會飛
如果記憶體夠多的話也可以玩RAMDisk,速度 ...

在以前486時代,
我有用過一個ramdisk,
它是在進入win95前,
在dos裡就先割出一個ramdisk,
進入win95後,就自動用剩下的ram,
以前win95時.記憶體只有32M,最多也不過64M,
分個ramdisk速度也是快很多,

現在好像找不到可以在DOS先分割一個RAMDISK的程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以前486時代,
我有用過一個ramdisk,
它是在進入win95前,

原來莉莉大不只是梯次,也是有趴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莉莉大不只是梯次,也是有趴數的

莉莉在目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以前486時代,
我有用過一個ramdisk,
它是在進入win95前,

太久沒用了,WIN95是要先進DOS再打指令進去WINDOWS的嗎?
只記得那時的POWER是AT的,以前關電腦還要打"PARK"才能關機.

网友:
win95安裝完後就直接進入windows..當然要止跑到DOS模式下也行..
要打指令才進win95是win31以前的..

Park是DOS以前的硬碟歸位指令..現在已經不用打了..

ramdisk是拿RAM的空間來做硬碟...
現在也是有程式可以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改了.現在SSD正便宜.
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67936441

昆哥本夠粗喔,用到 240G的,不過我比較會建議你用INTEL的SSD比較好,久了比較不會掉速

网友:
用了SSD的人,應該都回不去用一般硬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昆哥本夠粗喔,用到 240G的,不過我比較會建議你用INTEL的SSD比較好,久了比較不會掉速 ...

240G跟120G其實差不了多少.只有差幾百塊.2千內就搞得定.
也因為上課資料多.120G裝不了.只得用240G.
會用這顆是因為剛好那天去找這中盤商.而他也剛好只剩這廠牌了.

网友:
我沒有特別想換SSD........有SSD,但目前使用仍以傳統硬碟為主...

傳統硬碟開機確實有比SSD慢,但開完機後一般使用其實沒有什麼差.......一般工作上使用傳統HD也還好....

反正每天開一次機,開完都一樣.....

网友F:
SSD,一定要記得資料放二個地方,因為它是沒得救的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SD,一定要記得資料放二個地方,因為它是沒得救的喔

你有概念喔!

SSD還有一個衰老值的問題,通常等過保固後,你就會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0G跟120G其實差不了多少.只有差幾百塊.2千內就搞得定.
也因為上課資料多.120G裝不了.只得用240G.
會用 ...

也對啦差沒幾百
不過如果你拿SP930就差了一千多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有概念喔!

SSD還有一個衰老值的問題,通常等過保固後,你就會知道了!!!

放在日常電腦上應該還好,用個三、五年不是問題。如果放在NAS或SERVER上,目前有出專用的顆粒了,當然是用$去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