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 東元 TL420TRE 無背光可以看到影像還一閃一閃

楼主(2016-09-22):
今天下午彩卷行的美眉請我去看他們的電視,去現場看了一下,嗯~好像以前修過一台一樣的情況。
這家店的電視都是我去按裝地,有很多台都是同一機型,現場不方便修,就抬回修囉。

電視型號銘牌

電視開機後情況,沒有背光還會一閃一閃地,不過看得到影像

背面

拆機囉,一看只有一片機板~哇~~~好省歐ㄝ, 全部在一起。
便宜貨就是這樣子地

好像以前這家店也修過一台是這樣子地,大肚子也同一個地方發生
(變成通病了)

合板的型號

又可以生了

看到T-CON 也是很簡

T-CON的型號

在到按鍵看看,很多灰。美眉沒清喔~老闆要扣錢了

邊條型號

紅外線接收器

大肚子生了以後又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好像也不錯的畫質

生完可以回去了

生完收錢囉~~~~~~
謝謝各位看完生産過程~呵呵

网友:
這種三合板,我還沒遇過大肚在那裡的,但目前很好運的,都是換掉大肚就都完修了...
恭喜完修...

网友:
運氣不錯加上技術,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semli大完修 只有一片基板 真的好簡潔喔

网友:
板大師傅~~
這狀況~我有愈過一次~
不過修完大肚大概撐了1個多月就不行的~
請問有遇過這種狀況嗎

楼主:
東元的機子,都是用阿六那邊的電容便宜貨,使用日製電容的會比較好。
我之前也有修過另外一台,也是如此。大約六個月了吧,還好好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元的機子,都是用阿六那邊的電容便宜貨,使用日製電容的會比較好。
我之前也有修過另外一台,也是如此。 ...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