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ATUNG 大同 V22A100 一閃即滅

楼主(2016-09-22):
又回收到一台大同小電視昨天修的今天沒事了才發
小電視也是很好用,可以當電腦螢幕。

銘牌型號

開機後背面照!

以為高壓故障,查後好像不是呢~

電源板型號

主機板頭好壯壯沒問題

拆開面板才知道是燈管的問題

記得以前有一台同型的壞面板。
在拆這一台可以看好的燈管可以用喔!
拆的時候,忘了照像。SORRY~

組裝起來又一台囉~

拿來去用

當電腦螢幕,測試機用也不錯。

网友A:
小電視比較搶手~
家庭主婦待在廚房的時間,都希望有台電視可以消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電視比較搶手~
家庭主婦待在廚房的時間,都希望有台電視可以消磨!

是呀!廚房是一個放小電視的好地方,不會太佔空間。
不過現在都要加裝第四台的機上盒又要多加錢了。

网友:
恭喜semli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家液晶電視也是大同22吋,
現在給兒子當螢幕用,
還很耐用.....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廚房是一個放小電視的好地方,不會太佔空間。
不過現在都要加裝第四台的機上盒又要多加錢了。 ...

說的好又要押金  買台網路電視盒影片看不完

网友:
恭喜 大大 完修n_116|

网友B:
恭喜完修,有沒有考慮換LED燈條呢?會比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有沒有考慮換LED燈條呢?會比較耐用!

這台價值不高,在換led那成本的話.............
如果是自用的話那就可以用上了。

网友(2016-10-26):
喔..原來還可以換成LED燈條!學起來~~

网友:
如果再 壞了才換,那才有價值,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