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轉貼]熱溶槍的一些應用

楼主(2016-09-23):
熱溶槍在MAKER中的應用, 比比皆是,以下影片是一些基本的應用,給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也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1. 如何選購一台好的熱溶槍
2. 熱溶膠的種類
3. 使用上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歡迎這方面的達人指導一下,感謝!
https://youtu.be/G7DpOMGO388

楼主:
再來段影片,如何讓熱溶膠黏貼得實,中文說明及字幕
https://youtu.be/-VSCGh4kL_8

网友A:
Cremaker大...

那個.. 要不要改一下??
熱鎔膠 << 熱熔膠
不然... 會Google不到的說...

网友:
我說說我自己的一套理論: 雖然港仔已說得差不多,但我再點出幾個問題

1.熱熔膠條 : 不是只有那麼一百零一種,除一般家庭常使用是乳白色膠條
                  還有一種琥珀色的工業用502高黏度膠條  .....其他還有少見的顏色&膠條

說一種最爛的膠條: "完全透明色"一般用在小瓦數的小熱熔槍,這種完全跟港仔說的一樣,熱熔槍溫度不夠,膠條又是低黏性,根本連不牢. (不過話說:有用在保麗龍的低溫熱熔膠)

2.因為熱熔槍的槍頭不是普通的熱,摸到一定起水泡,所以現在的熱熔槍頭多會有一層"橘色"耐高溫套,保護玉手,所以要買熱熔槍第一步就要有保護套

4.至於有調溫跟沒調溫的熱熔槍,基本上多沒啥差別,會用到調溫功能還得配合特殊膠條,才能工作於特別環境及物品上

  所以基本上瓦數高&獨立開關才是重點.

5.其他沒啥好說,港仔多說的很詳細,至於說熱熔槍要等多久才能working,拉個大便的時間肯定不夠
   基本上我多是10~15分鐘後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大...

那個.. 要不要改一下??

其實我搞不太清楚到底是鎔、熔還是溶!
中文真是門大學問!

网友:
熱熔膠條 在今天以前真的以為只有一種~~

网友B:
  請教一下, 乳白色膠條閒置到變琥珀色建議繼續使用嗎? 因為一整把丟棄稍嫌可惜也算污染環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乳白色膠條閒置到變琥珀色建議繼續使用嗎? 因為一整把丟棄稍嫌可惜也算污染環境. ...

還是可以用,
陳年的更香醇,
黏性不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乳白色膠條閒置到變琥珀色建議繼續使用嗎? 因為一整把丟棄稍嫌可惜也算污染環境. ...

換酷幣也是不錯

网友:
這兩種熱熔膠 乳白跟淡黃的我都有
熱熔槍我倒是沒有  有在別人的工作室用過當時覺得真方便   自己用熱風槍吹一吹就好不想再去買熱熔膠槍   除非哪天要黏的東西多了就會買了

自製的話用銅管來作不知道可不可以  細的銅管擴成喇叭口 中段繞加熱絲在上面
或是利用外熱式烙鐵 配合適當直徑的銅管 以及triac來控制加熱功率

网友:
鎔:用火融化金屬

网友:
鎔:用火融化金屬。溶:物質在水或其他液體中轉化為溶液。熔:為鎔的俗字,用高溫使固體物質轉變為液態。

网友:
嚴格說應該是熱"融", 只是熱"熔"變成一般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