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動起子充電器不小心插到220V,掛了!可以修嗎?

楼主(2016-09-23):
小弟一大清早沒睡飽!不小心把適用110V的Milwaukee電動起子充電器,插到220V的電源,一插馬上就拔起來了(不到一秒吧),但悲劇還是發生了
想請版上高手們幫忙看看有可能是那裡燒壞了!可以讓他起死回生嗎?
我看裡面大部份零件都有耐壓超過220V,想說是不是保險絲壞了而以,但又不確定哪一個是保險絲,或都哪些零件壞了,想請版大高手幫忙看一下,謝謝你
黃色圈處是保險絲嗎?

网友:
應該就是保險絲....

量量看有沒有燒斷.

如果沒斷,看看上面黑色那顆有沒有燒壞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電動起子充電器不小心插到220V,掛了!可以修嗎?

當然可以修

那顆黃圈是保險絲

网友A:
請看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先確定有無短路,用延長線串聯一個100W的鎢絲燈泡,接上電壓器,燈泡全亮就是短路了,從電源進入的地方開始拆零件一個個量吧。
如果不亮,而且電壓器也無輸出,那就是斷路了,還是要拆零件量量。

楼主:
感謝先進們的解答,小弟拿三用電錶量了一下保險絲,是可以導通的,再把上方的熱敏電阻拆下來量,用X1檔位,量到的值約8,請問這樣算是正常嗎?
如果是正常,還有哪一個零件是比較可能壞的?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共同版規第三條︰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Sorry,下次會注意

网友B:
插上電時,那二顆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們的解答,小弟拿三用電錶量了一下保險絲,是可以導通的,再把上方的熱敏電阻拆下來量,用X1檔位, ...

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上電時,那二顆大電容有沒有電壓???

請問要怎麼量?
是用直流還是交流...?
小弟電子學被當了2次~~

网友:
依你的圖片,充電器的外殼標 input 120V AC

並不是國際電壓,所以一接220V AC 當然一接就升天了

只是一般來說,120V AC 接到 220 VAC

理論上保險絲&壓敏電阻&橋式整流,這三者通常會最先死

但是你保險絲 OK , 壓敏電阻OK ~

我是認為你從那兩顆 100uf/250V 電解電容開始查吧!  如果是國際電壓一般多會是耐壓到400~450V

運氣好這兩棵有問題,運氣不好我覺得是IC或是電晶體 NG

楼主:
所以250V的電容,有可能無法承受220V的電壓?下班再量看看,另請問橋式整流要怎麼確認好壞?要拆下來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250V的電容,有可能無法承受220V的電壓?下班再量看看,另請問橋式整流要怎麼確認好壞?要拆下來量嗎? ...

怎麼測量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网友C:
Fuse沒燒如橋式也沒短路量V6看看是否斷路,你也可以再插上110vac插座量電壓,在100u/250v電容量看看有沒有約155VDC的電壓,如有量看看V6那顆有沒有輸入輸出(SWITCH),如有再往後量(如幸運從V6就擋住了因為SW燒壞),如果沒壞!看是否在光電那擋住,先量看看吧

楼主:
感謝諸位大大,
那二顆電容拆下量後,的確壞了,因為附近沒有材料行,現在等朋友幫忙買電容,裝上再試試看。
心裡有個問題:即然電路一開始就有保險絲,為什麼不會直接斷路,以保護後端的零件?

网友D:
因為保險絲保護的是電流不是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保險絲保護的是電流不是電壓.

感謝macfish大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se沒燒如橋式也沒短路量V6看看是否斷路,你也可以再插上110vac插座量電壓,在100u/250v電容量看看有沒有 ...

請問ryanchou大
您指的:V6那顆有沒有輸入輸出(SWITCH)
請問是哪一顆,可以怎麼量?謝謝您

网友:
你可上網查該件Datasheet會清楚告訴你腳位及資料

楼主:
換了電容跟橋式整流器,還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