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自行車用LED帽燈3顆鹼性電池,改成4顆鎳氫(充電)電池

楼主(2016-09-23):
冬天快到了,5點出門騎自行車,天還蠻暗的,用亮一點的燈光較安全,用鹼性電池沒幾天就變暗了,要丟又可惜也不環保。用充電電池較環保,但是剛充好才(1.25V-1.3V)更快變暗,又要常常充電。心血來潮,動個手術改成4顆吧!
夾在帽沿的帽燈

夾在帽沿的帽燈

夾在帽沿的帽燈

可裝3顆4號電池

可裝3顆4號電池

可裝3顆4號電池

開關有3段,改到旁邊,空出的位置加裝1顆電池

開關有3段,改到旁邊,空出的位置加裝1顆電池

開關有3段,改到旁邊,空出的位置加裝1顆電池

用美工刀將塑膠移除(固定開關的螺絲座)

用美工刀將塑膠移除(固定開關的螺絲座)

用美工刀將塑膠移除(固定開關的螺絲座)

電池的簧片用0.15厚的301白鐵片製作(有鋼性,用家中現成材料)
試電池放入得緊度,開關改到旁邊,再用熱溶膠固定。

上蓋修好鎖上,使電池能方便裝上

上蓋修好鎖上,使電池能方便裝上

上蓋修好鎖上,使電池能方便裝上
最上面的電池蓋就不能裝了。以前因不用時要拆電池所以乾脆不裝蓋(滇池沒掉過。

完工了,超量的。

完工了,超量的。

完工了,超亮的。
量電壓是5.12V不知零件能否承受。過幾天再跟大家報告。

网友A:
有沒想過直接改成 18650,電量應該比較好,充電也方便!
個人純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想過直接改成 18650,電量應該比較好,充電也方便!
個人純建議!

我也是想這樣建議~~
直接改成 18650+1
最近跟學姐買了好多個不同電池座,
準備改裝中~~

网友B:
  建議還是做一片電池蓋較妥, 要不恐電池彈片會比有蓋較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想過直接改成 18650,電量應該比較好,充電也方便!
個人純建議!

有想過,但是光下標等料的時間就改好了。況且還不用再花錢(以前孩子們MP3的充電電池及充電器隨便找也有)。近年上年紀開始運動重視健康,環保,種有機蔬果,研究有機農藥,得知電池對土地的危害嚴重,真的大家該想想如何對土地盡一份心了,終究還是害了 人類自己,還有手機充電器,更是塞滿了儲藏室,痞友們是否能提些建議,能怎麼利用。

网友C:
你要不要拆到LED那兒量一下點亮時的電壓是多少?超過3V LED可能很快會衰減,建議串聯一個整流二極體,或是適當的電阻,將點亮時的電壓控制在2.8V~3.1V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還是做一片電池蓋較妥, 要不恐電池彈片會比有蓋較易氧化.

不要淋到雨水應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拆到LED那兒量一下點亮時的電壓是多少?超過3V LED可能很快會衰減,建議串聯一個整流二極體,或是 ...

剛剛量了LED端電壓,第一段弱光2.35V,第二段強光2.75V。但是電池已用半小時,下次換電池再量一次,我想如果剛換電池不要用強光,應該沒問題。

補充內容 (2016-9-25 12:54 PM):
剛裝了新充好電的電池,5.24V,負載弱光2.42V,強光3.24V。

网友:
支持直接改成 18650+1

网友D:
為什麼都沒有人想到要用 鋰鐵 4號電池直接取代?

原本用3顆4號電池的遙控器, 可以用二顆鋰鐵並聯增加供電容量 (註: 二顆電池的正負極有根小銅片對接)

1顆鋰鐵就3.2V左右, 而且也是可以重覆充電.
直接這樣上電池, 根本就不用開殼改接線的說..
最重要的是... LifePO4鋰鐵電池 比 Li-Ion鋰電池 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都沒有人想到要用 鋰鐵 4號電池直接取代?

本來3顆串連4.5V用 3.2V不會差太多嗎?容量2百多mAh,2顆並聯500MAH會很快就沒電嗎?如用2顆6.4加電阻降壓又太麻煩。較適合雙數電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來3顆串連4.5V用 3.2V不會差太多嗎?容量2百多mAh,2顆並聯500MAH會很快就沒電嗎?如用2顆6.4加電阻降壓 ...

在遙控器上使用時, 只是電量會顯示僅有一半.
但使用操作上, 完全沒影響.

用在照明上可以試看看, 要嘛只是暗一點, 不嘛最多是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遙控器上使用時, 只是電量會顯示僅有一半.
但使用操作上, 完全沒影響.

剛上網查了,對高功率放電,例如遙控汽車等,很適用,慢速放電不適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什麼都沒有人想到要用 鋰鐵 4號電池直接取代?

鋰鐵 電池不好買,不普遍的東西價格一定不會便宜?還有充電器也是個問題。

网友E:
我也想改自行車手電筒...
不然一般電池消耗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改自行車手電筒...
不然一般電池消耗很大........

鎳氫電池改4顆,用了幾天是有比鹼性電池好一點,不是很明顯,建議你用18650應會比較好。

网友:
個人也認為用18650比較安全

网友F:
看一下串在 LED 前的電路是哪種也可省些電,
1. 電阻, 絕對要換掉, 電能白白浪費又無法保護 LED
2. 類比穩流 IC, 稍微好點, 缺點仍是多餘的電被轉成熱
3. 開關式降壓穩流IC, 更好些
4. 升降壓穩流 IC, 可榨乾電池的能量, 要注意有無低截止電壓避免過度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串在 LED 前的電路是哪種也可省些電,
1. 電阻, 絕對要換掉, 電能白白浪費又無法保護 LED
2. 類比穩流 ...

沒認真研究過,幫我看線路板要怎麼改良較妥適。

楼主:
為應證貫徹大家的建議,剛好客戶看到提供一個18650電池盒(因線頭卡住電池而接觸不良,經鑽洞給線頭空間以解決問題)
改裝成18650與4號電池,兩用帽燈
過幾天再把使用心得\與數據向大家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認真研究過,幫我看線路板要怎麼改良較妥適。

看起來像是電阻線流, 這電路板只是on/off/閃光控制吧?
led 機板有的會焊上一顆電阻, 或者是一片圓形電路板,
如果是線性IC穩流就沒電感, 使用PCB銅箔散熱,
開關穩流就會有一個電感在上面.

网友G:
要不要拿手機小鋰電池來改 (做個小外盒+小電路昇壓)
可檢手機剩下的來用
充電設備用手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要拿手機小鋰電池來改 (做個小外盒+小電路昇壓)
可檢手機剩下的來用
充電設備用手機的

請問小電路升壓要如何做,能教教我嗎?我手機扁電池改到,捕蚊拍(4.5v)燈光可以,可是高壓電不夠強,啪的聲音很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小電路升壓要如何做,能教教我嗎?我手機扁電池改到,捕蚊拍(4.5v)燈光可以,可是高壓電不夠強,啪的 ...

拍謝
要用到捕蚊拍
個人經驗不足
要請版上達人解說

猜想
手機電池要改到捕蚊拍
一般手機電池大都內含保護電路板 (可能有限流 ?)
可能找裸鋰電池吧 (像18650)

网友:
限流IC參考
AMC7135

285.32 K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謝
要用到捕蚊拍
個人經驗不足

保護板已拆掉。

楼主:
捕蚊拍電池本用鎳氫電池,有放電快的特性,網上有人改3V(兩顆電池)很強很好用,我的是4.5V,手機電池3.6V
不知能不能在電池上並聯一顆電解電容(UF要多少)
花費太多的改法,就失去廢物利用的價值了。

楼主:
使用結果鹼性電池2小時高亮,但可延續2小時中等亮度,及3小時可用低亮度,
鎳氫電池4顆:1小時超高亮,2小時高亮,1小時中亮,20分低亮,很快變暗。
38650鋰電池(國際3400MA),約等於鹼性電池的兩倍,中途開關壞了,改直接(加二極體串聯)亮度變高,所以有誤差。

网友:
我有用損壞之行動電源之電池自己DIY一個 不過比較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