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更換DAEWOO冰箱的玻璃電熱管

楼主(2016-09-23):
因為冰箱無法冷凍 所以拆開來看 發現蒸發器下面的熱電管破了 想自己修 但不知道如何換 電線可以直接剪斷 接上去嗎?如何防止漏電 謝謝

网友A:
在冰箱左上角找那條線的源頭~
把新買的電熱管線~
直接接過去比較好~

不用再接原本的線路~
不管是接線還是防漏電都不好用~

另外要把冷排拿起來要很小心~
不要太用力或太猛~

站上有維修文可以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冰箱左上角找那條線的源頭~
把新買的電熱管線~
直接接過去比較好~

好的 謝謝大大的解釋 有喔!都很小心的移動冷排.對了 因為這台沒有TIMER 是基版控制的 如果基版燒掉會不會導致冷排無法解霜...朋友建議是直接換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冰箱左上角找那條線的源頭~
把新買的電熱管線~
直接接過去比較好~

好的 謝謝大大的解釋 有喔!都很小心的移動冷排.對了 因為這台沒有TIMER 是基版控制的 如果基版燒掉會不會導致冷排無法解霜...朋友建議是直接換冰箱...說冰箱不會冷 不單純只是電熱管壞掉就不會冷..

网友A:
不一定~
因為還有感溫豆~
跟門有無密合~

先照基板圖片~
看是什麼樣子的基板~
還有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因為還有感溫豆~
跟門有無密合~

感溫豆是這個嗎?要怎樣知道有沒有壞 謝謝大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溫豆是這個嗎?要怎樣知道有沒有壞 謝謝大大

沒修過這台~
不是很清楚~
您可以量一量他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修過這台~
不是很清楚~
您可以量一量他的阻值~

因為小弟住國外 已經花了不少錢修這台了 (想自己把他死馬當活馬醫)
請問大大阻值需要多少才是正常的呢?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