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KTR 油箱生鏽

楼主(2016-09-24):
上次換汽油泵浦發現油箱嚴重生鏽 加上泵浦就這樣壞了
所以莫蘭蒂颱風來之前買了環氧樹酯
很多人應該疑惑怎麼不先草酸除鏽呢 因為已經嚴重生鏽了
所以這只是暫時的 撐到有錢買一顆新的油箱

先包好內有ECU及高壓油管不能有水
泵浦外觀有點變色了濾心也變色了
油箱
以前有用FRP的樹酯先處理過 不過愈熱會變形
能挖掉多少就多少了
也被銹破了
環氧樹酯
原本100CC不太夠用了150CC 因為流動性很差
共上兩層 流動性差也代表有點厚度
等買新的油箱也會如此上環氧樹酯避免長時間再度生鏽

网友A:
要先貼籤維布在上環氧樹酯效果會更好

网友B:
油箱到 泵浦 之間 的燃油過濾器   沒做好守護 害死 泵浦 ??
---------------------------------
Sorry 沒看清楚  原來濾芯 是合併在泵浦 裡
濾芯有沒有可能 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貼籤維布在上環氧樹酯效果會更好

這應該要有軟骨功的人貼才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到 泵浦 之間 的燃油過濾器   沒做好守護 害死 泵浦 ??

Sorry 沒看 ...

濾心可以換 他也只有過濾而已
重點是馬達內部可能生鏽 壓力閥也可能生鏽
壓力閥油封可能沒辦法保持一定壓力
不過馬達我倒是已經在材料行單買一顆了
壓力閥可能需要買對岸的 沒屋頂沒賣

网友:
你會不會考慮除鏽,電鍍,我再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一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436574-1-1.html

是很讚啦...  真佩服 那位仁兄 毅力驚人

但是 這樣搞  哥的腰先折斷  床上躺2天

就為[安全速效]  投AB膠 1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436574-1-1.html

我在網路看到草酸也有相同效果
畢竟我本來就打算換一顆油箱
還有颱風過後就要用車了
也已經直接用環氧樹酯了也挖不下來了
雖然很想試試看 礙於時間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