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BRVIA KDL-50W800B 電視故障

楼主(2016-09-24):
朋友的SONY BRVIA KDL-50W800B 液晶電視,已過保固期,希望有經驗的大師,提供經驗告訴我是面板壞或是IC板故障,原本賣的大同公司來看說是面板壞了,我個人猜測不是面板壞,可是拆開檢查,看不出IC板有明顯故障的痕跡,僅僅清理排線接點就組裝回去,結果仍然一樣,聲音正常。

我把圖片PO上,希望內行的網友代為判斷一下大概是那裡壞掉

電視開機第四台數位機未開的畫面

電視開機第四台數位機未開的畫面
電視開機第四台數位機未開的畫面

第四台數位機也開機的畫面

第四台數位機也開機的畫面
第四台數位機已開機的畫面
觀看節目時的畫面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內部IC板

如果有朋友可以維修,也願意付費維修希望先估算維修費用,謝謝

楼主:
補充說明,第一張圖片上兩個紅色亮點,是反射上去的,不是故障。

网友:
如在台中再找我

网友A:
放錯板區,
應放在液晶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錯板區,
應放在液晶顯示....

版主很抱歉,我以為液晶顯示器單純指顯示器,我就把液晶電視歸類於家電討論區,
感謝提醒與修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很抱歉,我以為液晶顯示器單純指顯示器,我就把液晶電視歸類於家電討論區,
感謝提醒與修正 ...

要修給專業修
在台中才幫的道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修給專業修
在台中才幫的道你

請問一下,這種狀況下,維修大約需要多少錢?
朋友說如果划算,可以送到台中去修

网友C:
確定是面板掛了(cell)
友達50吋的玻璃.故障都是玻璃內(封膠貼合的短路).
故障點會很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確定是面板掛了(cell)
友達50吋的玻璃.故障都是玻璃內(封膠貼合的短路).
故障點會很燙 ...

謝謝你提供的資訊,這就沒辦法修了只能換面板嗎?

网友D:
建議檢查看看,主板上面板排線到 X-Reality 晶片間的磁珠電感是否開路,如有開路直接跳線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確定是面板掛了(cell)
友達50吋的玻璃.故障都是玻璃內(封膠貼合的短路).
故障點會很燙 ...

哈還是專業高手說出故障處
北部可找小張

以把回收夏普65吋LED做成光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檢查看看,主板上面板排線到 X-Reality 晶片間的磁珠電感是否開路,如有開路直接跳線試試看吧。 ...

謝謝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