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2790SP求助~><

楼主(2016-09-25):
一台老CRT29普騰平面電視.RF影像聲音正常.切換AV共3組.但無論哪一組AV切換後階只有聲音輸出.無影像.輸入的AV訊號是好的...切換IC型號M52790SP..更換過也是同一狀況.....好久沒摸修理..想請教各位先進.小第是否漏了評估哪一環節?感恩~~
1~第1腳位vcc正常
2~av影像都直接電容交連輸入.並無經過其他阻抗匹配電路
3~17&18數位切換訊號正常..否則RF與3組AV間的聲音也就應該無法正常切換變換輸出...(這是小第自己想的)
怪怪...RF與3組AV都有有聲音可以正常切換輸出..維獨影像只能有RF正常輸出.3組AV則只有聲音輸出.影像出不來..ㄚ不就是同一腳輸出??經查是31腳位.且輸出後就直接輸入疏型濾波進行YC分離
難道與普騰以前常見的24XX程式IC又有關希??但是聲音又切換正常..ㄚ不就同一數位訊號切換的..真是想不通..望各位仙角指點指點~感恩不盡~

网友A:
用示波器測信號,就有答案

网友B:
若無示波器,交連電容併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測信號,就有答案

正大~小弟的示波器可能早已被拿去換其ㄚ冰浩孤去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無示波器,交連電容併接看看。

交連電容併過...無效~~

网友C:
普騰的CRT電視,如果MCU的旁邊是93C46的話是要內容設定的,
第一批的話是要輸入設定碼的,設定碼關係到有幾組AV端子輸入及選單功能,

第二批的話就有比較多的選項調整,

网友D:
要拍照.內部系統..才能幫你.有時不是切換IC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測信號,就有答案

跑去倉庫挖出骨董示波器..但是要用前得先搞定他~有電源無顯示..
1~燈私無電壓....放太久.pin夾線處氧化..
2~水平不開.剩中間一亮點....水平矩陣無B+...兩降壓電阻100K
找時間再來搞那台普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騰的CRT電視,如果MCU的旁邊是93C46的話是要內容設定的,
第一批的話是要輸入設定碼的,設定碼關係到有幾 ...

丟~~之前該台還進的去BIOS內部設定..目前同樣的方法確進不去..所以也怕是BIOS的問題...不過聲音切換確是正常的...還好已經先搞定示波器..找時間再來追訊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拍照.內部系統..才能幫你.有時不是切換IC問題

感謝回文~小弟下次再拆時再記得多拍幾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