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線如何量測是否好壞

楼主(2016-09-25):
各位前輩好:
先要和個位前輩說聲抱歉,我要提的電線不知如何稱呼及其型號。早先我們用的電源線就紅、黑,用三用電表歐姆檔分量兩側即可,但現在的3C產品用的電線如圖1不知如何量測,不知那位前輩可以教導。另圖2、3中紅色框內零件如何稱及如何量測是否好壞。謝謝,感恩

网友A:
1.使用USB電壓電流表檢測較方便.
2.或直接將相對應線插頭插入板上USB座,再以電表測量USB座上的焊點是否導通.

网友:
樓主會這麼問, 可能是因為對電子的測量方式不是那麼的了解...
使用ciko.ciko老師建議的第一點 "使用USB電壓電流表檢測" 會是最簡單的!

只要看著USB電壓電流表的數據, 換線或是或充電設備, 很快就可以抓出是哪個物件有問題!

网友B:
圖 1 : USB_Micro_B線轉接線,
圖 2 : USB接頭座(母) 大,
          USB_Micro_B (母)中間(小)

如下圖:

要維修請參考這篇:
HTC Micro USB頭 要充不充電!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69-1-1.html

月底了,大家幫忙記得飼公狗~~~

网友:
請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7%B8%BD%E7%B7%9A

2.2.1        標準USB介面
2.2.2        Mini USB介面
2.2.3        Micro USB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USB電壓電流表檢測較方便.
2.或直接將相對應線插頭插入板上USB座,再以電表測量USB座上的焊點是否導通 ...

ciko.ciko前輩謝謝你的指導,答覆1.使用usb電壓電流表檢測,dcstudio貼圖告知了。答覆2.或直接將相對應線插頭插入板上USB座,再以電表測量USB座上的焊點是否導通。可否也貼圖教導我呢?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 1 : USB_Micro_B線轉接線,
圖 2 : USB接頭座(母) 大,
          USB_Micro_B (母)中間(小)

sandy319:
所以第4點是一空接點,在電線中是沒有接電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
所以第4點是一空接點,在電線中是沒有接電線了?

一般故障較多是在傳輸線,
我有修過..
沒錯第4點一般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