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單相220V的問題...

楼主(2016-09-25):
家中是使用儲熱式熱水器,網路上看到分享省電的做法「定時器+電磁開關」或是勤勞一點手動開關,源此,就在家中的總電箱那邊找該熱水器的開關。
結果發現怎麼會是由二顆20a無融絲開關控制(二顆打開220V、關掉1顆110V、其中一顆還負責冰箱),用了2X年現在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技法?不是由一顆30A開關控制嗎?

网友:
請拍照上傳,比較好理解實際狀況。

网友:
一般電熱水器,大多數是使用110/220單相三線式的,正常安裝時是用兩P連動的布雷加配線。

网友A:
樓主指的是
由兩顆20A的1P無熔絲開關組成
單獨關掉其中1P就變成110v

如果是這樣,建議做更改
正常來說220V進屋內->總開關->分開關
總開關負責全部
分開關則負責後端負載(例如插座.電燈等)

分開關-必須接在總開關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指的是
由兩顆20A的1P無熔絲開關組成
單獨關掉其中1P就變成110v

樓主家220V熱水器配電迴路是不正規的作法,但關掉其中一顆NFB對熱水器而言是斷電,並不是電壓變成110V,220V熱水器電源線只有兩條,其中一條斷路雖然另一條還帶電,但已不構成迴路,對熱水器而言跟斷路無異。

网友B:
正規是由一顆2P NFB來控制,府上安裝時可能安裝人員便宜行事,並未在開關箱內增設熱水器用NFB,隨便找兩個現有1P NFB接上,純粹是便宜行事不是甚特殊技法。

這種接法平時兩個1P NFB都ON上時沒問題,若有其中一顆NFB關閉另一顆ON,由於熱水器跨接在這兩顆,被關閉的NFB若還有接其他電器負載,若熱水器又處於加熱狀態,此時熱水器與電器程串聯.......若電器是冰箱有可能壓縮機會燒毀,因為電壓不足。

至於熱水器2P NFB是否該用30A?那就要看熱水器功率而定,若是4KW配20A就夠了吧,6KW就需要選30A NFB,導線線徑也需要視負載電流大小來選擇。

PS:台灣一般家用採單相三線式供電,220V迴路需要用2P NFB,若是三相四線式供電,任一相對中性線是220V,則220V迴路可以使用1P NF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家220V熱水器配電迴路是不正規的作法,但關掉其中一顆NFB對熱水器而言是斷電,並不是電壓變成110V,2 ...

我有用電表量.熱水器是剩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規是由一顆2P NFB來控制,府上安裝時可能安裝人員便宜行事,並未在開關箱內增設熱水器用NFB,隨便找兩個 ...

目前是用20加侖+4KW的,應該是夠用!
沒事不會特別去動開關,那到是還好!!
是不是請人來處理比較好呢?弄一個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用電表量.熱水器是剩110V

因為兩個1P迴路還有跟其他負載共用所以造成這種假象,您可以試試看關閉其中1P然後啟動熱水器加熱,觀察看看會發生甚麼事?

或是將共用迴路的其他負載電線先拆離NFB,這兩個1P NFB只接熱水器兩條線,關閉其中1P之後再測量熱水器有多少電壓?您原本測量到的110V是共用迴路與熱水器串聯造成的,不是真正可用穩定的11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20加侖+4KW的,應該是夠用!
沒事不會特別去動開關,那到是還好!!
是不是請人來處理比較好呢?弄 ...

當然要弄一個專用的,自己沒辦法做就找專業水電來做。

网友:
高雄家裡的瓦斯熱水器已經用了30年了,
雖然還可以用,但有時會有一點瓦斯味,
弟弟出錢換了一台儲熱式熱水器,
但每次燒完熱水洗完澡就會忘記關電源,
沒關電源就會一直燒熱水,保持溫度,
家裡只有3~4個人洗澡,不必那麼多熱水,
每次只要燒個10~12分鐘(夏天)16~18分鐘(冬天)就夠用了,
所以乾脆加個定時器,
只要按一下啟動按鈕,時間到就自動切掉,
再也不怕老爸忘記關電源了!!

鼓山老家的熱水器就是忘了關電源,
燒了兩天,連牆壁裡的熱水管都漏水了!!

熱水器-1

熱水器-1

熱水器-2

熱水器-2

熱水器-3

熱水器-3

熱水器-4

熱水器-4

熱水器-5

熱水器-5

网友:
如果自己懂電的話 還是要自己做   我看一些自家的電箱裡面的配電跟接法 怪招一堆  不然就是剝皮過長 用不合的壓接端子裝配線路  還有一些重要線路是用Y端子........      脫落了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建議重配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然要弄一個專用的,自己沒辦法做就找專業水電來做。

收到~謝謝!!

我打電話去附近的水電行問,結果跟我講從開關直接關就好了!誰知道開關有二個,而且其中一個還連著放冰箱的電源。
我再想是自己先買好定時器跟電磁開關後再請水電師傅來處理,還是請師傅連工帶料處理?
新北板橋有推薦的水電嗎?
謝~~

网友:
就我所知...
自己先買好定時器跟電磁開關後再請水電師傅來處理.........純工資,水電師傅可能叫不來了......
施工前先溝通你要的構想,先估價,價格OK再做
既然要請師傅做,請師傅連工帶料處理....比較好啦....

网友:
可能樓主的電箱已經裝滿電磁開關
沒空間另外獨立配開關
所以安裝者當初的非正式裝配工法

一般電熱水器吃電流很兇
1. 配線要粗 (8mm^2)
2. 獨立電磁開關較佳(且耐流值要夠)
3. 接地線&斷漏電開關,一定要有 (安全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