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V4000 有換過TCON,好了1小時,就出現異常

楼主(2016-09-25):
各位大大好:
        SONY KDL-32V4000 原本出現白化現象,白化的照片忘了拍照,但有更換了AS15TCON後,畫面正常了2~3個小時,畫面之後就閃爍起來,
到了後面就出現綠綠的一片,請問這大概會是哪邊出了問題呢???謝謝

有參考網路上的面板六大電壓
1. VIN :3.3V 5.0V 12V --基本输入电源
2. VDDD :3.3V ---各IC所需的电源电压 ,电源IC
3. VDDG :18V 24V---TFT组件打开GATE电压给GATE IC 使用---VGH—von
4. VEEG :-6V ---TFT组件关闭GATE的电压给GATE IC 使用---VGL-voff
5. VDDA :9.2V--- 灰阶调电压的最大值,再转成个阶调所需电压给SCAN-IC使用-gamma
6. VCOM :3.6V—基准共通电压和阶调电压的差值来驱动液晶,给面板使用。

V315B1-C08  實際量測
VIN=12V(在板子上沒看到VIN,但有看到12V的量測點)
VDDD=3.3V(在板子上沒看到VDDD,但有看到3.3V的量測點)
VDDG=VGH=22.37
VEEG=VGL=-5.6V
VDDA=VDA=13.8V
VCOM=5.91V

GM1 13.0V
GM2 10.4V
GM3 9.66V
GM4 9.01V
GM5 8.57V
GM6 7.48V
GM7 7.06V
GM8 6.65V
GM9 6.2V
GM10 5.03V
GM11 4.52V
GM12 3.81V
GM13 3.06V
GM14 0.012V

其中VDDA跟VCOM實際上跟網路上所提供的電壓有點差異,會是這兩個電壓的問題嗎???
或者是其他的問題,請幫忙一下,謝謝!!

1.

2.V315B1-C08

3.更換完TCON後,試了一下子是正常的  DVD IN

4.大概跑了1小時之後,再測試數位電視輸入,畫面開始閃爍

5.現在是綠綠一片

网友A:
屏線根軟排清潔看看

网友B:
當出現不良時 你有量VGH及VGL嗎  這個不良畫面應該是這兩個電壓不足及負變正電壓了

网友C:
AS15  又掛了!!

我曾經連掛5顆,大師說了,AS15 換  還有旁邊的也要一起換!!

除非你運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15  又掛了!!

我曾經連掛5顆,大師說了,AS15 換  還有旁邊的也要一起換!!

旁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根軟排清潔看看

ArmsCastle大大,其實我有清過了,排線的接點蠻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出現不良時 你有量VGH及VGL嗎  這個不良畫面應該是這兩個電壓不足及負變正電壓了 ...

當出現不良時
VGH = 22.37V
VGL =-5.61V

网友:
這樣好難猜喔,「旁邊的」

楼主:
昨晚不信邪,量測了下圖的UNREG13V的電壓,發現高達16V,但板子上是寫13V,後面線路是連線到綠色框框的晶體跟電容
用晶體測試儀量測,晶體正常;電容也是正常,重新安裝回去後,量測也是一樣16V,最後一樣上電上訊號測試,結果又測了一個
晚上,到現在都正常
正常情況下,量測
VGH= 17.5V左右
VGL=-5.61V

不正常情況下
VGH = 22.37V
VGL =-5.61V

所以現在也不知道哪邊不穩,如果是AS15那還算好處理,就怕是旁邊的?????
這只能等eson大大解惑了

我看明天颱風天,除了在家修電視,也不知道能幹嘛了!!XD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晚不信邪,量測了下圖的UNREG13V的電壓,發現高達16V,但板子上是寫13V,後面線路是連線到綠色框框的晶體 ...

颱風天........生孩子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颱風天........生孩子怎麼樣?

哈哈!!!不了不了,已經3個了,增產報國的事情就換手吧!!!!而且還有一堆工具沒買,養不起了

网友:
新人手上剛好有SONY KLV-32L400A SERVICE MANUAL

沒辦法上傳檔案

网友E:
那是接到雙DIODE上連接到高壓變壓器T6202

我比對過圖面上的pin與你照片的pin腳與編號略有不同,請看看線路與實際是否相同

网友:
抱歉

剛查了與你的KDL-32V4000是不同型

不過也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接到雙DIODE上連接到高壓變壓器T6202

我比對過圖面上的pin與你照片的pin腳與編號略有不同,請看看線路 ...

還是很感謝您提供的資料,看了一下,電路圖蠻像的,但我已經裝起來了,到目前為止,都很正常。
真圖真的很有價值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