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PANASONIC TC29SV8電視維修

楼主(2016-09-26):
這次能修好要特別十分感謝沙鍋大的指導,不然小弟會多走冤枉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23-1-1.html

這台是老丈人交接的,1986年出廠,4年前買LCD電視,東西由小弟接手
這台3年前因為開機後超過25MIN影像才會清晰,有換過映像管座

這陣子幾乎開機超過30MIN影像才看的出來是啥

本來以為舊的用了16年,新管座才3年,問題應該在FBT

經由沙鍋大提醒,松下的FBT非常耐用,管座還是必須檢查

管座嚴重生鏽,連接點都鏽斷

映像管腳滿是氧化物

趁出差去電子街買2個管座回來,1個備用幾年後再換
花了20MIN刮乾淨CRT腳,更換管座後開機30SEC

小弟問店家,怎麼第1個撐16年,第2個3年就掛了,店家回「就副廠的嘛」

网友:
其實映像管電視配上好訊號畫質還是很漂亮的

网友:
这种颜色很漂亮, 又耐用可靠

楼主:
這支crt是RCA MADE IN USA,應該是最後一間美國映像管廠的產品,再來就都生產外移了

网友A:
CRT最耐用~~
順便問一下,
如果顏色偏黃,
可能是哪個零件故障了.
電路板我都補焊,
但沒更換色彩的那個零件...
PS因為很久沒有再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T最耐用~~
順便問一下,
如果顏色偏黃,

請您先補焊箭頭處那塊電路板,往往這樣就好了
不行再抓線

网友:
大大 真的非常惜物n_116|

楼主:
沒辦法,總長有交代,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收復

錢要省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您先補焊箭頭處那塊電路板,往往這樣就好了
不行再抓線

那片我都有補焊,
症狀依然存在....

网友:
要一勞永逸可以在背面綁兩個3K/1W的水泥電阻,再串一個溫度保險絲
只要插座不拔電組就會持續加熱,這樣就不會有水汽造成氧化
在20幾年前的美規東芝常常有這個毛病,服務站改好收費都是4000~5000千大洋
終身保固.....

顏色偏黃應該是管子老化
比較一下RGB輸出,比較三個電壓有沒有相似
要確定管子是不是老化可以將三色晶體的射極【瞬間短路】讓機體飽和,短路太久會燒晶體......
這樣就可以判別RGB三顏色是否飽和

CRT當興趣玩玩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