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上豪電動熱水瓶PT-405持續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6-09-26):
熱水瓶銘牌,這台是敝人在北部工作時購買的,距今約莫11年了算是骨董級的....

主機電路板.

目測沒有明顯的故障零組件,Relay繼電器是最大嫌疑者...

溫度開關,使用的型號為KSD201-105度,屬於A類常閉型溫度開關,意指加熱未到指定溫度通電,到達指定溫度斷開.

使用電表量測為導通,A類常閉型溫度開關正常情形下是短路沒錯,姑且判斷它正常.

拆下原本的繼電器,型號SRD-12VDC-SL-C,規格屬於單一組開關接點.(繼電器要送電檢查懶得測試了,直接換新.)

換上日系finder DC-12V繼電器型號36.11.9.012.4011,線圈電壓同樣為DV-12V,這家日系廠的繼電器型號很奇怪都是使用數字來命名...IPv4是用不完腻....XD...(OK!!不好笑...)

看到這裡有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同?沒錯,電容通通換成日系NCC,再戰下一個十年...

組裝回去,這台的各項保護接點做的算是不錯都有使用隔離膠套及快速插頭,而不是直接將線路焊死在電路板上,使其方便維修,之前拆過一台壞掉溫度開關的超麻煩還要先解焊...XD...

送電完修,溫度到達105度時可以自動跳至保溫狀態了,完修,謝謝觀看!!

网友A:
恭喜完修,
用這麼久,
要檢查內部膠條及上蓋,
有無劣化現象..

网友B:
所以是Relay故障造成持續加熱嗎?

网友C:
下回直接給你壞加熱圈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是Relay故障造成持續加熱嗎?

是的,是Relay繼電器故障沒錯,通常這種故障情形只有兩種問題,一個是繼電器一個是溫度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用這麼久,
要檢查內部膠條及上蓋,

好的,感謝提醒,不過是放了很久的時間最近拿出來用才發現壞掉的,

內部膠條和上蓋看起來是還好,不過市面上有的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回直接給你壞加熱圈

幸好加熱功能還行,真的掛掉可能就麻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幸好加熱功能還行,真的掛掉可能就麻煩了..

這東西你裝水時別裝太滿,依照廠商標誌再少一點點,可以確保密封圈耐用
上蓋不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東西你裝水時別裝太滿,依照廠商標誌再少一點點,可以確保密封圈耐用
上蓋不容易老化。 ...

猴的猴的...ccc...用到天荒地老...XD...

网友:
引用 楼主:
猴的猴的...ccc...用到天荒地老...XD...

哈哈!用到天荒地老成為傳家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提醒,不過是放了很久的時間最近拿出來用才發現壞掉的,

內部膠條和上蓋看起來是還好,不過市面上 ...

可能需問製造商看看~~